提前加工的孔位是否会变?

楼主(2016-03-14):
我想弄一个小车子
就是盒体类的,五个面是由5块钢板焊接而成。
然后装四个轮子,其中两个是驱动轮。由电机带动轴转动。

要是提前在各个钢板上把轴的孔位和从动轮的螺栓孔等加工好了
再去焊接,然后时效或者回火去应力。
是不是提前加工的孔位会变?

那可不可以这样,先焊接,然后等应力释放后,
在加工中心直接把所有的孔一起加工出来。
然后把上表面也铣平了(便于安装盖子)?

楼主:
如果可以的话,在加工中心里,怎么建立基准??因为焊接后的变形。

网友:
焊后加工,至于基准以设计图纸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后退火,然后加工孔位置,铣平面。基准看工件哪里适合装夹就行。

加工中心有自己的通用夹具么?通用夹具一般有哪些?
因为我要加工的件需要外协。

网友:
最好是先焊接再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必要精度那么高吗?或者焊缝离远点!

要是孔位变了点,那轴线就偏了。
小车高才160,行走轴线距离焊接处也就是60左右吧。影响大么???

网友:
基本是焊接后再加工

网友:
先焊接,再加工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