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光轴局部怎么实现减速

楼主(2016-03-14):
求助:
        我现在要做一个部件,需要在一段长的光轴(5M)上实现:滑块经过光轴中间某一点或者几点的时候,需要更大力的推动滑块,滑块才能通过,通过该点后恢复正常。万分感谢!!!

网友A:
两头铣个平台中间做成齿条,齿轮齿条驱动

网友B:
你试一试雨伞滑杆的结构

网友:
不知道做什么。
把无牙丝杆,直线导轨和棒料送料机构合起来考虑可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头铣个平台中间做成齿条,齿轮齿条驱动

这个只需要手动,滑块在光轴上运动是靠手施加的力,相当于在局部阻力增大但还是可以通过,只是需要更大的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试一试雨伞滑杆的结构

不一样的,还是谢谢亲

网友:
描述得再详细些会泄露机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