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制图,有无准确的方法标识这个要求?

楼主(2016-03-14):
见图,拉出来的A和B面作为安装配合面,现在∅20轴要求垂直于这两个平面所在的共面,因为前面小弟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所以来求解与各位大侠,是不是有准确的方法标识这个要求?谢谢各位!

网友:
这么小的零件直接用整体式的成本还比焊接排样,强度还更好。

网友:
焊接无问题

网友:
我觉得还是整体加工好点吧

网友A:
这里我指出一点,下面焊接点,建议把轴作悍道,好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应该标焊接后的垂直度,最终零件的,安装结合面为基准,有必要时,焊接后退火,再加工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我指出一点,下面焊接点,建议把轴作悍道,好加工。

谢谢大侠指点!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像我图中的垂直度 0.02 A-B这样对不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应该标焊接后的垂直度,最终零件的,安装结合面为基准,有必要时,焊接后退火,再加工

谢谢大侠,那么像你说的应该是怎么个标法呢?您能否做一个简单的示意图参考参考,十分感谢!

网友:
粗略标注一下,然后跟加工户说明白这里要求很严,你把握好。到时候不好用就给他退货。

网友:
我觉得应该先标注ab共面要求,再标注对一面的垂直度

网友:
整体标注,轴线垂直板的底面,焊接后车平面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