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RC60碰不过HRC50??

楼主(2016-03-14):
各位前辈,菜鸟请教一个问题,这几天处理一个小批量的热处理件。外发给我们的供应商热处理,要求的热处理硬度是62-64HRC。材料是DC53,可是处理回来的工件感觉硬度不达标。
于是我找到手头上现有的MISUMI的轴杆(SUJ2-HRC50)来试了下,用工件的一个表面碰的轴杆表面,结果发现外发的热处理件全是印子。当我气愤的找到热处理商,质问他为什么处理过的60HRC的工件还硬不过50HRC的MISUMI工件呢?
供应商一口咬定处理的洛氏硬度达标了,叫我过去用设备(台式的洛氏硬度机)测。
结果让人大跌眼镜。显示的确实达到了60HRC,他说他只负低2度的责任。。。
我问他为什么60HRC的工件还碰不过50HRC的工件,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只说这是不科学的,可是我反而觉得这是最简单的方法了。
问题多多,还请诸位大侠解惑。

补充:工件是先线割——热处理——粗磨——精磨的工序来得。

网友:
硬化层磨多了,只有表面硬,心部软

网友:
相互磨可以,碰就不行,相同硬度跟淬火层厚度有关

网友:
那就是淬火层厚度不够

网友:
仅供参考:
如果你要检测,请用第三方工装来检测,否则说不清楚,一块铝冲量加到足够大也能在钛合金上撞出印子来...
如果你是磨,请参考一下平板锉刀或砂纸,这两个哪一个不都是去修理比他们硬的东西....

网友:
你这个问题就好比 一个移动的鸡蛋去碰另外一个精致的鸡蛋。这个不是靠经验能看出来的,建议去专业的检测机构。

网友:
顶,我也想知道,

网友:
具体是什么热处理呢?硬化层深度多少?之前热处理厂检测硬度是用什么方式?
如果硬化层太浅,即使表面硬度高,这样碰,肯定会有凹陷的;楼主可以对比一个两个产品,分别用挫刀挫一下,看哪个更难挫得动,比你直接碰的效果要好得多。

网友(2016-05-15):
500度回火冲击韧性差

网友(2016-06-29):
两个问题,1)那个硬度仪有问题。
                2 )淬火深度不够。
                3 )硬度仪打硬度的点 不是你两个件接触的位置。所以可能是整体淬火不均匀。
    SUJ2 是高碳素铬轴承钢, DC53硬质合金钢。同样热处理本体硬度会不同。另外MISUMI的热处理工艺控制的应该比你找那家处理厂要严格一些。要不然他会给你解答问什么HRC60 的 为什么碰过过HRC50的。

网友(2021-03-29):
应该是淬火层深的问题,例如维氏硬度需要专门的仪器测量,就是因为层深太浅,很容易穿透淬硬层,你这个相互碰撞跟硬度有关,但是前提是淬硬层深度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