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短行程升降机构,请教

楼主(2016-03-14):
负载约5kg,升降3个位置,最低位到最高位60mm,1秒内完成三个位置的循环。我首先想到的是电机加丝杠,但这样整个结构就太高了(因为电机会立着,高度上受限),会与上方的机器人手臂干涉。。有没有哪位大侠有什么好的精巧的结构能满足上述动作,同时最好整个机构总高度不超过100mm。。诚请各位大神来一起讨论讨论~~

网友A:
1s内3个高度循环,3个高度顺序是一定的吧? 如果是一定的,凸轮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5kg,1s,60mm,赞同凸轮。这样电机好布置。

网友B:
双行程气缸可以,不过定位精度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s内3个高度循环,3个高度顺序是一定的吧? 如果是一定的,凸轮就可以了。

顺序是一定的~但60mm对凸轮是不是太高了

补充内容 (2016-3-14 22:36):
气缸来开始也想过,就是因为精度和担心中间位控制不好排除了~凸轮我还没设计过,不过映像里凸轮升降的机构行程都很小,就几个毫米,不知道60会不会太高了

网友(点评):
比双行程气缸要低

网友(点评):
双行程比如30+60就是一个60加一个30行程气缸的长度,你自己考虑 而且1s内循环3个行程,换向阀都缓不过来

网友C:
滚子丝杆结构水平高度应该不需要100  螺母座固定 配合一个斜切 升降机构。

网友(点评):
为什么不是滚子+导轨,斜锲推滚子?

网友:
双行程气缸带导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行程气缸可以,不过定位精度不高

3个位置中对最低位和最高位要求不是很高,对中间位要求比较高,0.5mm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滚子丝杆结构水平高度应该不需要100  螺母座固定 配合一个斜切 升降机构。

祥云的意思可能是丝杠驱动斜锲,斜锲在推动滚子升降~刘哥的意思是滚子升降时要配合导轨,我理解的对吗?

网友:
大升降机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s内3个高度循环,3个高度顺序是一定的吧? 如果是一定的,凸轮就可以了。

凸轮会有惯性,一秒内三个位置,停止启动。很快的。

网友:
你可以考虑一下中空轴的电机试试看。不过这个空间确实很小

网友:
凸轮也有很多种。。。先去看看补鞋的缝纫机,就应该对凸轮的种类选择很有启发的吧。

网友(点评):
大侠,估计lz年轻没见过吧,补鞋机这年头难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凸轮会有惯性,一秒内三个位置,停止启动。很快的。

对,了解了下凸轮,感觉用凸轮,下降时可以,但上升时可能停不到位,电机停了,工件可能还会上升一段再下降到位

网友E:
楼主,你看看我的建议如何,你可以用丝杆+步进伺服,丝杆头上一个同步轮,电机头上一个同步轮,这样电机就可以和丝杆平行安装了

还有同步带+步进伺服,这样电机和升降就可以成90度垂直安装了

网友:
可以试试发动机活塞杆的原理!

网友:
直线电机,高速,启动快,定位精准

网友F:
发个示意简图,
一种方法是伺服电机驱动丝杠,如上图,上面的那个平台可上下60mm,
整个机架可以做得轻巧些,尺寸比例根据需要可自行确定。
看看能否满足你的要求。

另一种方法是用伺服电机带小型的蜗轮蜗杆减速升降机,
网上找找看有没有适合你的小型蜗轮蜗杆减速升降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看看我的建议如何,你可以用丝杆+步进伺服,丝杆头上一个同步轮,电机头上一个同步轮,这样电机就可以和 ...

对,现在主要就是要想个办法电机横着放,同时机构精巧点~同步带结构和齿轮齿条都排布过,同步带上下两个带轮,算每个带轮直径30mm,这就占去了60mm,总高按100的话,就只剩40mm升降空间了,所以同步带可能不太适用~齿轮齿条的电机也可以横着放,而且只需要一个齿轮上下移动,有可能能放的下,现在还没排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发个示意简图,
一种方法是伺服电机驱动丝杠,如上图,上面的那个平台可上下60mm,
整个机架可以做得轻巧 ...

这个示意图好像能适合啊,我去好好研究下,3Q~

网友:
伺服电机水平放置,齿轮齿条做轨迹,带接近开关或光电开关,但定位精度不太高。

网友G:
引用 楼主:
对,了解了下凸轮,感觉用凸轮,下降时可以,但上升时可能停不到位,电机停了,工件可能还会上升一段再下 ...

1)按照lz的理解,如果凸轮有这个问题,其他的机构没有惯性问题么?
2)好好看看凸轮的轮廓曲线,可以精确控制速度、加速度、跃度。lz的工况对凸轮不是问题。
与lz讨论!

网友:
引用 楼主:
顺序是一定的~但60mm对凸轮是不是太高了

看看这个贴子,大行程凸轮组合机构试图搞定950mm行程。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45195

网友G:
引用 楼主:
3个位置中对最低位和最高位要求不是很高,对中间位要求比较高,0.5mm以内

在中间位是否要求停留一定的时间,还是可变的时间?

还有最低位和最高位的停留时间,1S的循环如何分配?

楼主:
引用 网友G:
1)按照lz的理解,如果凸轮有这个问题,其他的机构没有惯性问题么?
2)好好看看凸轮的轮廓曲线,可以精 ...

其他机构也有惯性,但它自己能够约束住。就像丝杆,电机停止不转,丝杆就不会转,丝杆不转的话,螺帽就能定住,工件也就不会动了~凸轮的话,它带动工件上升的时候,工件向上是没有任何约束的,所以不知道到位以后能不能停住。这只是我的理解,可能我对凸轮了解不够,有些误区。

网友(点评):
如果丝杆垂直,工件和“螺帽”刚性连接,lz说的成立;如果你采用水平布置,使用斜楔结构或者气缸,就做不到了。而对于凸轮:“工件向上没任何约束”,lz的理解误区可以看看各大侠关于凸轮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中间位是否要求停留一定的时间,还是可变的时间?

还有最低位和最高位的停留时间,1S的循环如何分配 ...

现在其他工序改了,总循环时间可以长点,大概是这样:按低位高度0,高位(60mm)600ms左右,中位(15mm)1200ms左右,低位(0mm)900ms(其中从中位带低位最多300ms),从低位到高位最多200ms。大概的时间就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其他工序改了,总循环时间可以长点,大概是这样:按低位高度0,高位(60mm)600ms左右,中位(15mm) ...

LZ需求搞清楚了,行程和间歇等参数确定了,就可以考虑各方案,研究一下成本和预算了。

网友:
动作太快,我想要实现,只有用凸轮的形式

网友H:
同步升降器可以非标定制

同步升降器

同步升降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H:
同步升降器可以非标定制

你好社友,你有这种同步升降器的供应商资料吗?给我份吧,官网什么的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好社友,你有这种同步升降器的供应商资料吗?给我份吧,官网什么的都行

您好 如果您要资料请加我Q 616030692 我发给您电子样本

网友(2016-12-16):
@mixin0756
这个是老外发明的,论坛内讨论了好几次。现在国内有货吗

网友(点评):
石家庄森锐机械有限公司

网友(点评):
牛啊,是大侠自己的公司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顺序是一定的~但60mm对凸轮是不是太高了

LZ现在进展如何了?

网友:
三个位置是那三个啊!不明白

网友(2023-09-29):
摆臂槽轮机构,用电机,旋转臂长30mm,转360度或180度来回转;旋转臂长60mm,那就来回的转9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