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预紧请教

楼主(2016-03-14):
教材上划线的部分是不是错了?

楼主:
3-12(a)不是修磨外圈吗;3-12(b)不是修磨内圈吗?

网友A:
错了

网友(点评):
哪里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错了

具体解释下

网友:
3-13图能看懂么?有没有错误?

网友B:
实在看不出哪里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在看不出哪里错了

3-12(a)不是修磨外圈吗?3-12(b)不是修磨内圈吗?
我看到网上一些PPT是这样写的
我本身对轴承预紧不是很了解
所以发到论坛问问大家

网友:
       怎么你们教材和我们的不一样,轴承定位,有几种方式,外圈左右两个位置,内圈左右两个位置,共四个点位,有的是四个点位都限制了,有的是限制3个点位,如内圈用轴肩加圆螺母固定,外圈用轴承端盖顶住,你上图好像是角触球的定位安装,分背对背和面对面,一般选择开口大的面对面安装,这样好像是受力位置向两边靠,对轴的弯矩更小

网友C:
楼主看懂关键的一句话“轴向压拢,使两个修磨过后的端面贴紧”没有?
不过这本材料的编写者也应该只是书斋工程师,没有干过活的。
理由很简单,在角接触轴承里,有外圈或内圈可以分离的型号,但属于稀少的特别类型。市场上容易买到的都是不可分离型号。
要磨内圈,必须是内圈可分离类型的角接触轴承;要磨外圈,必须是外圈可分离的角接触轴承。尽管可以清洗,恐怕没有哪个愿意把带滚珠的内圈或外圈去磨一下。不要说不可分离的轴承了。

网友(点评):
所以使用间隔套预紧!?

网友(点评):
伏枥前辈说的不错。就算是分离轴承,从来不敢拿轴承来磨。玩不起,先不说清洗麻烦,磨过头了,一个轴承可是不便宜。

网友:
教材说的没错!
“背对背” 理解为外圈相互靠着,内圈需要调整预紧力,则磨内圈 ,否则外圈顶着了内圈也顶着了如何调整?
同理 “面对面”反之。
@害怕伏枥  大侠说的超过我的知识面了,学习下。

网友:
补充下:一般我接触过的一般没有直接并联的,要么是加隔套要么是台阶轴

网友:
看不出哪里有错,只是图中没有受力箭头(只有两根线而已),如果你在图上的两条线上标上相向的箭头你就很容易理解了。

网友:
预紧就是让滾道压滚珠,你看怎么修磨以及安装可以实现就行了

网友:
教材对不对,不想去评论。建议还是找一本厂家比如NSK,FAG,SKF的轴承技术手册看看吧,上面讲的很专业,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看懂关键的一句话“轴向压拢,使两个修磨过后的端面贴紧”没有?
不过这本材料的编写者也应该只是书斋 ...

  面对面,背对背配置的成对角接触球轴承在轴承组装时就考虑了在预紧载荷作用下产生的轴向变形量,在相配置的两个轴承的内圈或外圈的端面上,磨去一定的预紧变形量,使单个轴承非基准端面凸出另一套圈基准端面的凸出量为δ 。当成对轴承安装到轴和轴承座时,用紧固装置压紧端面,两轴承即处于预紧状态,如图1-20所示。该种轴承预紧载荷与凸出量的要求列于角接触球轴承尺寸表之前述部分。

谢谢前辈的指点,在从网上找了以上的资料,终于明白作者要表达的意思了

网友:
都忘记轴承的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