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mm的不锈钢针加工工艺

楼主(2016-03-14):
最近看到有一个产品,是一种类似于针灸针的产品,针的直径要求0.1mm,0.2mm,针头的头部要求是做成椎型等形状,材质是不锈钢,钨或者铱,请问大家可以采用什么加工工艺呢?这个有点难度

网友A:
参考缝衣针制造工艺。

网友(点评):
大侠你见过10个丝的缝衣针吗?

网友:
刺青用的针。砂轮机磨的。很细。改天可以拍个视频给看下。。

网友B:
10个丝的“针”发散一下思维,加热,拉丝,均冷,拉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个丝的“针”发散一下思维,加热,拉丝,均冷,拉断。

这方面的加工商很难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缝衣针制造工艺。

针的前端,椎型怎么保证呢,截面要有30度到60度的角度的

网友:
钟表行业有专用的磨尖机(没有照片, 很简单的设备)。

关键是工装,要可靠拿住,只露出要磨的部分,然后工装带着工件自转,砂轮靠过来,完成。

网友C:
你是要做设备还是针吧!车间里一排排的全是做这种针的设备,最细也就0.1了

网友:
好像3d打印机的通孔针的规格和你的有点像

网友(2020-08-21):
引用 网友C:
你是要做设备还是针吧!车间里一排排的全是做这种针的设备,最细也就0.1了

老哥还在从事这行业么?这种做针的设备还可以提供么?

网友:
头部要求是做成椎型等形状?!
期待高手科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