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浇铸出来产品表面光洁,但是砂芯里面开裂怎么处理?

楼主(2016-03-14):
各位大神来帮忙看看,浇铸出来外观很好,就是里面有两个砂芯的地方出现开裂。

网友A:
压铸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铸解决

试过了,侧边用四个滑块,但是模温上不去。压铸不行,结构不一样

网友:
请教下:开浇筑模贵么?我有一真空腔的外壳想采用浇筑或者压铸,还有就是出来的产品密闭性好么,适合做真空腔么?

网友:
是因为此处材料太多导致冷却慢吗?可以尝试在砂芯中镶入冷却快,加速此处的冷却时间。

网友(2016-05-22):
可能是你的铝水有问题是不是用废铝做的?浇铸温度控制一下650-670试试

网友:
这个要看你整个毛坯才好分析、铸造中这种问题常常出现、可以看看冒口的位置是否能有效的补缩到这里、增加一个暗冒口。还有就是冷却的顺序要控制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