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AD测量线条长度~

楼主(2016-03-15):
如图所示的一些封闭曲线,如何测量它们的总长度呢?求高手解答~
试过list命令,但是不行啊~

网友:
这个需要插件完成,给你个连接看一下,我也是百度的,没有验证这个插件,你自己验证一下吧!
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6b182309b68da2ba58e159aa.html

网友A:
list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st可以啊

多谢您的回复,这是一组图形,不能单独选中,我在用list命令的时候,测不出来...不知道还有啥好办法没

网友:
得先把它变成多段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您的回复,这是一组图形,不能单独选中,我在用list命令的时候,测不出来...不知道还有啥好办法没

...

没懂你说的不能单独选中是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楼主是连‘块“都不了解的新兵 ^_^

网友(点评):
不是吧,list都知道不应该连块都不知道吧

网友:
一个一个测量可以,CAD有测量命令,还可以使用查看特性来获得长度,面积

网友:
一组图形的话,先爆炸,炸开就可以单独选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