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手抓机构夹持力的计算!

楼主(2016-03-15):
我的这种计算方式是否正确,望大侠斧正!
只求某个点的夹持力的大小!

网友A:
哇,LZ好专业...我都是偷懒直接用标准气爪的....我有密集恐惧症,一看到那么多零件就懵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LZ好专业...我都是偷懒直接用标准气爪的....我有密集恐惧症,一看到那么多零件就懵比了.....

买不到我要的规格,只能自己加工!

网友:
明显计算不对,问你老师。

网友:
方程列错了,先把受力分析图画好

网友:
受力分析不应该以E点为研究对象,而应该以与E点连接的连杆的另一端为研究对象做受力分析
而且是在夹紧位置

网友(点评):
大侠能分享一下书名吗?

网友(点评):
书名是《袖珍机械公式手册(PDF完整版)》,书上没有计算过程只有公式,有些公式可能还有错漏。不过这个我按上述受力分析的方法验算过,是对的。

网友(点评):
补充一下:确切的说把与E点连接的连杆的另一端点(铰接点)作为与之连接的平行连杆的瞬心,对这根平行连杆做受力分析。另外一根平行连杆没有和E点联接,只有铰链的摩擦力,受力分析时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点评):
以前的8几年,9几年的机械手书有 公式计算过程

网友:
我用作图的方法算出138.45N,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点评):
能分享一下计算过程吗?我也参考一下!

网友:
开口越大,夹持力越大,所以楼主的算法不对,我也懵~
哪位大神有简单算法?

网友:
感觉用solidworks motion 可以分析出来

网友:
按照此尺寸,这个理论上的夹持力有600N左右,如果算上摩擦,500+N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