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下基本要求的齿轮箱,在国内哪家有卖?求助

楼主(2016-03-15):
烦请大伙帮忙看看,如下基本要求的齿轮箱,在国内哪家有卖?大概售价?
如果没有成品能买到,社区里有没有朋友能设计?
哪位朋友有空、有能力设计,愿以人民币酬谢!
本人经营小作坊工厂能力有限,预算酬金只能在万元级别,恳请大伙勿拍砖!

电动机输入两档自动换挡齿轮箱
额度功率p(kw)额度转速(r/min)旋转方向速比i换档频率(n/s)工作类型说明使用寿命
2210001:11次/20秒①i=1:1时,20%负载;
     ②i=1:3时,100%负载;
     ③365天,每天24小时连续运转,不考虑换挡耗时;
     ④电机停车后换挡。
无故障运行2年
1:31次/60秒
4510001:11次/20秒
1:31次/60秒
9010001:11次/20秒
1:31次/60秒
16010001:11次/20秒
1:31次/60秒
25010001:11次/20秒
1:31次/60秒
链式冷拔机主传动用
如果考虑使用工况,我也说不透彻;不考虑工况前提下,只要满足负载要求即可,假定为平稳负载,不考虑冲击等其他因数。
使用寿命也是假设时间,算是给定的一项参数,不是说2年后一定要坏。
电动机与齿轮箱直联,可以认为刚性联接。
i=1:1时,20%负载:可以理解成电动机在额定转速时20%额定功率输出;
i=1:3时,100%负载:可以理解成电动机在额定转速时100%额定功率输出。

网友A:
从要求看,只是要求正反两个档。
提个疑问,为什么不设计成正反转传动比相同。如需输出转速大小不同,控制电机转速即可。
是工艺有特殊要求还是什么原因?

网友:
设计成满足要求的齿轮箱不是不可以。
只是觉得必要性不大。
从电机角度考虑,传动将会大大简化。

网友(点评):
电机正转,要求速度低,负载大;反转,要求速度高,负载小;要求高速:低速=3;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要求看,只是要求正反两个档。
提个疑问,为什么不设计成正反转传动比相同。如需输出转速大小不同,控制 ...

电机调速范围不够宽
如果一味提供电机转速,主传动减速机输入轴转速太高又不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调速范围不够宽
如果一味提供电机转速,主传动减速机输入轴转速太高又不合适

那就是了,否则没必要整得这么复杂。
现有的冷拔机主传动多是怎么实现的?电气控制还是这种两档式?

网友(点评):
主减速机固定速比,靠电机调速

网友(点评):
现在这种做法不节能,也有人用旧的重卡变速箱,不能自动换挡

网友:
自动变速箱对于汽车行业来讲,应用很多,但品牌主要还是国外品牌。
冷拔机上用自动变速箱应该不经济。

网友(点评):
没条件直接用汽车上的,没有现成的买,不知道有没有人可以设计

网友:
看看大伙的意见

网友B:
无需电机停车,在箱体内加入双向摩擦离合器可以实现你说的这个传动方式吧,

网友(点评):
电机并不需要连续运转,电机必须停车后等待反向信号再运行,所以就这样要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需电机停车,在箱体内加入双向摩擦离合器可以实现你说的这个传动方式吧,

你就是想要它实现反转嘛 ,这样你管它电机停不停,通过改变箱体内齿轮结合方式,自然可以实现反转控制啊。

网友C(2016-04-18):
到现在还没人给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到现在还没人给做?

是的,没人感兴趣这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没人感兴趣这东西

好吧 我看看我们办公室人愿不愿意做

网友(点评):
好的,谢谢!私信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