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sw的大神来帮帮忙!

楼主(2016-03-15):
怎么才能把这两个东西配合起来,都是弧面的,将这两个东西扣在一起,为了让他可以左右有运动余量啊,大神快帮帮忙啊!~

网友A:
新建个中心线基准啊

网友:
两个件都新建个中心线基准,然后两个中心线配合就可以了

网友B:
问LZ里圈那个螺杆和凸园那个部分是一体的吗?另最终结构就是这个样子的吗?如果是你确定到实际可以装到一起去吗?

网友C:
装哪两个,,,我怎么看不懂啊、、

网友D:
你想怎么配合??

网友:
描述不清楚

网友E:
不很明白你的意思,你试试看,视图--临时轴--配合--选中两个零件的临时轴--标准配合选重合

网友:
零件上各建立一个中心点  配合两个中心点重合

网友:
是不是要那两个球面配合?如果是的话你要在各自的零件的中心建个点(草图)然后以点配合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LZ里圈那个螺杆和凸园那个部分是一体的吗?另最终结构就是这个样子的吗?如果是你确定到实际可以装到一起 ...

我这个零件做的不太标准,意思就是圆环和圆球套在一起,让圆环可以左右摆动,上下转动,但是不知道怎么才能套在一起,如果我的不行,大神帮我看看怎么才能做一个可以套在一起的零件。感激不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哪两个,,,我怎么看不懂啊、、

圆环和圆球套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想怎么配合??

就是将圆球和圆环套在一起,可以让圆环左右摆动一定幅度,上下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很明白你的意思,你试试看,视图--临时轴--配合--选中两个零件的临时轴--标准配合选重合

我试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建个中心线基准啊

大神怎么弄啊,可不可以描述清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很明白你的意思,你试试看,视图--临时轴--配合--选中两个零件的临时轴--标准配合选重合

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建个中心线基准啊

不太懂啊!能不能说清楚一点

楼主:
各位大神,我是个菜鸟不太懂这个,大家帮帮我啊。这是我QQ240348320.帮帮我加QQ,解决可以给发红包啊,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想怎么配合??

就是圆环和圆球套在一起。可以转动的那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圆环和圆球套在一起

你打算做这样的球铰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圆环和圆球套在一起

如果是这样的话建模好点,直接用同心约束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将圆球和圆环套在一起,可以让圆环左右摆动一定幅度,上下转动,

配合类型选距离(LZ自己算好)

网友:
丝杆上那个环是与哪里配合,球面,还是牙的位置。如果只是平面配合的话,建模之前可以先画草图求出运动轨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零件做的不太标准,意思就是圆环和圆球套在一起,让圆环可以左右摆动,上下转动,但是不知道怎么才 ...

给你个链接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41104

球必须和螺杆是分开的否则是安装不上的

网友:
语言表达能力奇缺

网友:
若是让你和客户沟通方案咋办?

网友:
直接同心不就好了

网友:
我觉得你是不是就是要做20楼的那种结构呀,是的话应该可以找2个球的球心重合,至于左右摆动时会不会受到旁边杆的干涉,如何避免这种干涉情况的发生,需要如何添加配合,还是需要高手解答下。

网友:
是在装配体里装配吗?问题不明确

网友:
如10#所述,两个球体配合,應該只是做点(球心)的配合約束,
才能做球体配合該有的活動作用.
至於两个球体的活動的有效範圍,就要做"限制角度"的約束結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