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泄油问题

楼主(2016-03-15):
为什么有的马达泄油口堵死,有的却需要泄油?

网友A:
一般来讲,马达回油背压低的,可不接泄油口,泄油口可堵住不用;马达回油背压高的,或多个马达串联的,最好泄油口接油管通油箱,具体多高背压需接泄油口,要看具体的液压马达样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讲,马达回油背压低的,可不接泄油口,泄油口可堵住不用;马达回油背压高的,或多个马达串联的,最好 ...

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