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刹车的汽缸

楼主(2016-03-15):
有没有一种汽缸可以在行程过程中刹住并抱紧

网友:
我是没见过这样的气缸,楼主能具体说说工况吗?万一有其他解决方法呢?

网友:
有,气缸伸出部分有个抱闸,接气就松开了,算是一种保护装置,这种缸径都比较大。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2460

网友A:
锁紧气缸,但是不能刹车,只能是到位止动,保护。

补充一下,有2种一种是止动,一种是锁紧。

网友:
双头电磁阀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伺服气缸

网友:
带抱闸的气缸记得是有的

网友B:
锁紧缸,但定位精度不好

网友:
这就是带锁气缸嘛。要求不高,可以任意位置停止。停止位由外部检测,再反馈到电磁阀。以前帮美芝做设备,其中两个机械手要抓取6到8层  的筐,每取完一筐,抓取位置下降一定的高度。

网友:
有些是气缸带包闸,有些在气缸屁股后面的杆子上单独加一套包闸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锁紧缸,但定位精度不好

我只要求停止气压之后汽缸能定在当前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锁紧气缸,但是不能刹车,只能是到位止动,保护。

补充一下,有2种一种是止动,一种是锁紧。

就是要求停止供气就马上停在当前位置的,能做到吗

网友(点评):
要看气缸平均速度,如果32缸径0.4Mpa的压,推力30kgf,m=1的齿条都能折断,如果你多加一个电磁阀,比如楼上说的多几个感应点,到点减速,速度低到0.05m/s 就可以抱住。

网友(2016-06-30):
有抱闸气缸  SMC  FESTO都有

网友(2016-09-30):
应该有,之前见过,就是样子有些奇怪

网友:
原力士乐,现在的AVENTICIS,的汽缸,有3个进气口,1前进,1后退,另外一个是先导气,导通后才能活动。
R4806012xx,   R480601248是40*100的,供你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