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2007的曲线怎样用到UG5上去

楼主(2016-03-15):
客户让我做一个工件的外形,只给了我一个用CAD画的出线图,我要用UG把他打开用UG拉伸,不知道可以不,哪位大神指教一下,

网友:
以前UG4.0用过,直接可以导入CAD的图纸,注意CAD图纸里面图形的坐标,不要太远了就可以

网友:
出线图??曲线图??

网友:
首先,路径不能有中文名,然后打开UG,文件-导入-AUTOCADDWG/dxf,选中你的路径,ok。或者打开的时候选择类型为dwg
注意在CAD里面进行曲线预处理,块要分解,不要的东西都删掉。

网友:
导入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