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2016求助。。莫名多图

楼主(2016-03-15):
我这个是新装的 正版的2016~~本人电脑上工程图另存为Autocad.dwg后 图纸上莫名的出现多余的超出图框的图形 (感觉都是剖视图),在同事的电脑上工程图另存为就正常,同事也是正版的2016.。。求助 ,啥问题,怎么解决?本人对该软件一直只知道画图,其余的什么设置,管理啊 都是一窍不通。。。

网友:
表示没用过。它跟其他三维软件相比有什么优势?

网友:
是这样,您如果让我们猜谜的话,估计您的问题可能会沉底。
如果您真想解决,得把您出问题的文件上传,别人好据此做实验,帮您找原因。
就像常识告诉您的:看病,您得亲自去见医生。

楼主:
谢谢楼上的,谢谢陈老~~是图层问题,谢谢~

网友:
在作图是要设定好图层,什么线在什么图层都有规定的。正常用的线在设计时不要让它消隐。一旦消隐后,你可能是看不到了,一旦到另外的人再打开,他再把图层中的灯泡点亮的话。就会满图纸上都是图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