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标注求解释 (有点稀有)

楼主(2016-03-15):
这个型号的内六角螺母

BHCS-4-40X123

谁能解释一下各个参数代表的意思

网友:
可能是锯齿螺纹。

网友:
来个高手解释解释

网友A:
BHCS-4-40X123 ,这个是螺帽????

这是是德标的螺钉,DIN 9427
公制M螺纹

网友(点评):
标注的不符规范,是不是M4长40,数量123个?

网友B:
BHCS应该是机床术语button head cap screw(圆头帽螺钉的简称)后面的不大清楚喽。

楼主:
引用 网友A:
BHCS-4-40X123 ,这个是螺帽????

这个 是英制的  m4 显然不对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BHCS应该是机床术语button head cap screw(圆头帽螺钉的简称)后面的不大清楚喽。

厉害  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