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少皮带传动中的从动轮冲击力的方法

楼主(2016-03-15):
机械皮带传动中,由于电机启动力矩比较大,造成对从动轮较大的冲击,有什么简单方法可以减少从动轮受到的冲击。

网友:
有变频器吗?

网友:
使用变频器,延长启动时间。否则你的皮带及带轮的损耗大

楼主:
没有变频器,有没纯机械方面的方法?

网友:
使用变频器,或者柔性传动,比如永磁传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