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的思维有点看不懂

楼主(2016-03-15):
今天收到外资企业的一张图纸,我是负责生产计划和加工工艺安排的,图纸内容是要加工一个轴套,材料Q235-A,直径24,内孔8.5,长度77.9正0到0.1,我就郁闷了为什么不基本尺寸变为80公差改为-0.1到0呢,这样加工人员加工的时候也简洁易懂,不容易看错,为什么简单复杂化,我觉得这个尺寸一点也不影响设计。不知道各位老师觉得怎么样!

网友A:
楼主还需历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需历练

请教一下。是不是和公差分布有关系

网友B:
这种改变对设计有很明显的影响吧?基准尺寸都变了。

网友(点评):
大侠说的在理,重心都变了,人家的意思是79.9,最大公差可以放到80,你那改一下就变成了80,最大负差可以是79.9,怎么可能一样啊!

网友:
车床工都喜欢留余量。

网友:
你知道别人的设计基准么?

网友:
这个轴套是轴系里的封闭环,解算尺寸链,计算出来的基本尺寸就是79.9。

网友C:
长度77.9正0到0.1,这个咋能基本尺寸变为80公差改为-0.1到0呢。不知是否楼主表达错误,如果是77.9(0,0.1)变为78(-0.1,0)还算靠谱

网友:
设计基准的关系?

网友D:
  别谈理论的东西,对于加工80(0 -0.1)和79.9(0.1 0)加工的零件都是合格品。

网友(点评):
你确定是79.9而不是77.9?

网友(点评):
我晕,被楼主下药了!他要成精啊!乱改尺寸。

网友:
楼主表达的意思看懂了,不过一个是上公差,一个是下公差,差距很大啊。
中间尺寸就差了0.1mm,很大了

网友:
计算出来的基本尺寸就是79.9。

网友:
基本尺寸 是基本尺寸 公差是公差。虽然加工结果是一样的。49.9的轴就要配49.9的孔。至于怎么配合的关系是公差的事了。

网友:
我觉得改了也挺好,没有什么影响,加工出来合格就行了。还有长度尺寸的检验是直接显示总长度的,不像百分表之类的需要先设置一个基本尺寸,再去看上差和下差。

网友:
楼主还要多理解思考啊 !首先要有基准尺寸 在谈公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长度77.9正0到0.1,这个咋能基本尺寸变为80公差改为-0.1到0呢。不知是否楼主表达错误,如果是77.9(0,0.1) ...

是的,是79.9,前面说错了,楼上几位说的对,基本尺寸不能变

网友:
楼主你这是几个意思,这两个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需历练

多谢建议,努力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改变对设计有很明显的影响吧?基准尺寸都变了。

大侠说的对,后来想了想,确实作为设计者的话79.9可能是设计人员最理想的尺寸,不应该改基准。但是一切都要联系实际,我看了对方的装配图后我才提提我的看法,哈哈,就是希望大侠们给小弟点经验。我是站在加工的角度提的,大侠们看一下,,这个轴套是支撑用的,两边两个钣金件各有两个孔跟其它零件装配,就是长的螺钉从另外一个钣金件穿过轴套再穿过另外一个钣金件,而钣金件经过折弯公差精度不是很高,所以我才想这个轴套是不是也可以设计成80负0到0.1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谈理论的东西,对于加工80(0 -0.1)和79.9(0.1 0)加工的零件都是合格品。

呵呵,不好意思说错了,是79.9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需历练

我已经上图了,大侠再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说的对,后来想了想,确实作为设计者的话79.9可能是设计人员最理想的尺寸,不应该改基准。但是一切都 ...

看了图,估计设计人员的意思,总长88,钣金壁厚5mm,中间刚好是78,那么得留点间隙,留个0.1,结果就变成77.9,再加个负偏差,保证很轻松的装上。

其实也可以变成78-0.2-0.1,实际出来都差不多的(大批量可能不一样,这个好像会符合什么正态分布,但大批量的生产和公差分析什么的咱没搞过)。不过只能在楼主这儿自己改,设计师那儿不会给你改动,因为一改,就感觉好像没有间隙了。毕竟第一眼先看基本尺寸,第二眼再看公差,再说大家都这么忙,是吧~~~

网友:
基本尺寸就是基本尺寸啊!基本尺寸79.9(0,+0.1),这样标注,正常按图加工的话,应该是(79.90-79.95)这个范围的零件会更多吧。如果基本尺寸都改为80(-0.1,0)那是不是正常加工出来的零件上的尺寸在(79.95-80.00)这个范围的会更多。

网友:
很明显,两个基本尺寸下,加工出来的零件精度会不一样的

网友:
刨去楼主的笔误,很多人认为不一样的都是在瞎扯

网友:
基准改变了

网友:
基准面的选取。

网友:
除了解释说是尺寸链计算出来的,其他的我认为完全都是在瞎扯淡。

网友:
多谢建议,努力学习

网友:
你们想复杂了,极有可能就是设计工程师没有考虑到基本尺寸的圆整

网友:
看了后面的装配图,真觉得改了也没事。尺寸链算出来的话 ,我不信钣金件的厚度零件图上带小数点?认真计较的话实物厚度可能确实带小数点,但是图纸上应该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