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图画法及标注问题 这回的图应该是传上去了。

楼主(2016-03-16):
    各位大侠好,小弟大三学生一枚,最近参加机械工程图大赛在训练零件图的画法及标注等问题,刚画完两个零件图(手绘),感觉水平很菜~~~完整的画完一个基本要两个小时,太慢了。

    请各位大侠帮忙看下图,指正一下错误之处,同时如果有什么画图技巧那就太感谢了~~~

    Thank you very much!

发图发不出去是怎么回事。。。大小格式都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呢

发图发不出去是怎么回事。。大小格式都没问题的。。显示  “没有合法文件被上传”

网友(点评):
把图压缩到几百K试试

楼主:
引用 楼主:
发图发不出去是怎么回事。。大小格式都没问题的。。显示  “没有合法文件被上传”

终于搞定了。。先上传到空间。。然后链接过了。。。

网友(点评):
思想深刻,见多识广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终于搞定了。。先上传到空间。。然后链接过了。。。

哪里搞定了,不能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里搞定了,不能显示。

这回应该可以看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呢

图传上去了。。

网友B:
这样的图不需要形位公差吗?
有几处中心线和标准文字重合的的时候,中心线好像没断开。

网友C:
这种图居然没有形位公差,瞎搞!

网友D:
我参加过,其实画的看着好坏不重要,关键快,首先表达方法要表达清楚,一般比赛差不多都是三视图,然后标注都正确,清楚没有遗漏,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轴测图了,都是按点给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图不需要形位公差吗?
有几处中心线和标准文字重合的的时候,中心线好像没断开。

多谢指导~~题目图是老师给的,公差什么的题目里面没有。。所以没有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图居然没有形位公差,瞎搞!

题目图是老师给的~~~学校的东西跟实际生产可能出入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参加过,其实画的看着好坏不重要,关键快,首先表达方法要表达清楚,一般比赛差不多都是三视图,然后标注 ...

谢谢,阁下是哪年参加的,怎么准备的,能给点建议吗。

。我现在画图画得比较慢。。。怎么做才能更好地提高呢。。

请问你还有当年练习的资料吗,可以分享一下不?

网友E:
用的什么软件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阁下是哪年参加的,怎么准备的,能给点建议吗。

。我现在画图画得比较慢。。。怎么做才能更好地 ...

13年吧,大二,我都毕业了,早没了,画多了就快了,基本就那点东西,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的什么软件画的

手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