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打印图纸

楼主(2016-03-16):
大家好:
    现在有一个pdf,还包含有很多页(1K+)图纸,有a3的和a4的已经按图号排列好,现在把图纸打印出来,有几个要求,
    1、a3图纸单独打印为a3的;
    2、a4图纸若前后都是a3,则单独打印到a3,靠一侧打因;若后边连接有a4的,则与下一张a4图纸合印到一张a3。以此类推;
    3、不要破坏已经排列好的图纸顺序;

    那么符合要求的做法有哪几种?
   现有最笨的方法:
   1、纯手动去两张两张的合印,然后重新合并为一个pdf。
   2、需要特殊程序(待开发)。

    请问各位大神: 有没有其他的简便快捷的办法?

网友:
没有这样的程序满足你的条件

网友:
做出来用一次也没这个必要

网友A:
采用cad格式,pccad自动排图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用cad格式,pccad自动排图功能

貌似图太多了,pccad排不了。

网友:
得看你这PDF怎么做的。批量转PDF应该是输出同一种幅面。如果真是有A3 A4幅面,做这个PDF的工作量太难想象了。

如果确定有A4,A3标准幅面。尧创拼图打印可以解决。打印机选A3幅面,自动排版。然后就刷刷刷出图吧。
顺序应该有些变化,应该是先打印A3,再打印拼在一起的A4。节省纸张啊。大的顺序没问题。

网友(点评):
我是sw批量转的pdf,所以有A3和A4的,然后合并成一个文件。

网友:
你自己开发一个

网友:
要求太难。

楼主:
昨天手动做了一个文件,图纸共有1K+,其中A4有600+,
步骤如下:
1、逐个顺序添加空白页;用时15min;
2、备份;用时0.5min;
3、去除A3页;用时5min;
4、打印A4为二合一;用时4h(电脑比较差、第一次打印错误,又重打一次);
5、把二合一文件合并到备份文件中;用时30min;
共耗时约5h;优点:可控性高,易修改;缺点:费时,费力,易出错。

然后还有二十几份类似文件要处理,有点坑了

补充内容 (2016-3-18 09:19):
公司被autocad发律师函了,所以没有cad软件!!!!!!!!

网友(点评):
昨天给你说的软件没试一下?

网友(点评):
过了一个月了,楼主你工作完成没。我说的是尧创打印软件。看帖不仔细,多付出点劳动吧。

网友(点评):
找了个小弟,给他任务,无脑完成,妥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