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可以旋转上升的机构

楼主(2016-03-16):
我需要设计一个可以扩展的桌子,需要活动部分可以完成旋转180°并上升100mm左右,需要完成这样的动作。请问各位有什么推荐的,现在我知道的有气缸和丝杆。可是感觉丝杠好像并不能实现我的需求。请各位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画图示意

楼主:
http://www.iqiyi.com/v_19rrkn9q9g.html#vfrm=2-3-0-1
是这个视频里面的。您看一看

楼主:
需要把下边的活动组件,通过选装到右边的椭圆进行嵌合

网友:
表达的不是很清楚,旋转是水平面旋转还是垂直面旋转,上升100mm是最终的结果还是正好也转过来了也上升了100mm?可不可以先转后升,或者先升后传?还是一边升一边转?

楼主:
旋转是水平面的旋转.最终结果我认为最好是旋转和上升是同时完成.

网友:
凸轮结构

楼主:
???   可是凸轮的话,可承受的压力会不会不大

网友:
看视频了,是不是旋转轴就是倾斜的啊?

网友A:
你可以想象一下,把两边的翅片当成装在绕着着盘山公路往山顶开的汽车上,山脚和山顶都有平台供汽车停放。山体越粗,需要的坡度就越平缓。

楼主:
我不太懂

网友B:
随手贴个
图片这种算不算

网友C:
哈哈,想当初毕业设计就是这样的机构

网友:
类似盘山公路的结构

网友D:
用电动推杆?

网友(点评):
楼主要求的运动应该是类似旋转夹紧气缸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手贴个
图片这种算不算

看不到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电动推杆?

你说的旋转夹紧气缸是可以实现的,我是想用其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想当初毕业设计就是这样的机构

可不可以指导一下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想象一下,把两边的翅片当成装在绕着着盘山公路往山顶开的汽车上,山脚和山顶都有平台供汽车停放。山 ...

具体是用滑轮来实现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不到呀

http://cn.misumi-ec.com/asia/ideanote/detail/000032.html
misumi上面的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cn.misumi-ec.com/asia/ideanote/detail/000032.html
misumi上面的例子

好的,我会参照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