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型带轮和窄A型带轮能配套使用吗?

楼主(2016-03-16):
如题:由于采购疏忽,采购了两种不同带轮。外径100mmA型带轮和外径300mm窄A型带轮,能配套使用吗?如果一起使用配皮带配普通型,还是窄型?

网友:
我们原来遇到过这种情况,当时暂时装上能用,后来担心出问题,就换了

网友:
不能,他们所承受的拉力不一样,皮带轮和轴会有摆动和不规则跳动。

网友:
严格说不行

网友:
两者参数不同,无法匹配,重新采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