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锐角槽口怎么加工?

楼主(2016-03-16):
               /                          如左图所示,那个锐角75度,去除深度1-2mm,材料铝合金
             /                            这样的结构用什么方法加工比较好?数控铣能做到么?
           / 待去除
         /
       /
      金属实体

补充内容 (2016-3-16 16:38):
八楼补了图了

网友:
铣床就可以,专用铣刀

网友:
感觉像燕尾槽结构,可以用拉刀拉。

网友:
铣刀可以铣的,角度刀就行了

网友A:
两条线可描世事万千,你如此偷懒是得不到你想要的答案的

网友(点评):
言之有理

网友:
建议画的详细电

楼主:
不好意思,我忘了上传图片了。在此补上,同时对热心答友表示感谢。
如图1所示,想要加工一个深度为1mm的槽,槽口尺寸116*90,左右两边是竖直的,上下两边有角度,圆角R4。
图2 位剖视图,上边是钝角105度,下边是锐角75度,加工尺寸精度要求在   下差0,上差+0.20mm  ,粗糙度RA3.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条线可描世事万千,你如此偷懒是得不到你想要的答案的

前辈说的是,虚心受教。

网友(点评):
槽深度为1,这个不好加工。定做专用的眼尾铣刀就可以了,收尾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