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设计了一台数控等离子切割,有一地方请教

楼主(2016-03-16):
不知此处肋板加的合理不,要改的话怎么改

楼主:
新人求帮助啊

网友A:
随手画个图,不知道对你有没有用

网友:
可能不合适。

网友:
应该还好,只是考虑一下气路线路怎么走?

网友:
建议你采用3楼的。或者搞成空腔,都比你这个稳定。

网友:
在你的基础上加上加强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手画个图,不知道对你有没有用

谢谢你,原来就是这样的,可是旁边还要加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