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做一个自动送料的机构方案构思

楼主(2016-03-16):
最近在搞一个自动上料的设计方案,关于这种方案其实网上有很多用机械手臂的,我也见过。我自己有一天在玩打印机的时候突然想到为什么不可以在自动上料的方案上用打印机输送纸的原理进行构思。在网上查阅了相关打印机输送纸张的方式之后,我简单画了个草图,请各位基友帮助看一下是否可行。

设计背景:一摞接近1米高的片材,大约有3500张。(大小和A0纸差不多大,你可以想象成一摞A0纸张)我需要一张一张的把它送到加工台上去,如果用人自己去搬运的话,需要的人多不说,还很碍事。如果用机械手臂,怎么确保片材的整齐是个关键。

设计参考:网上的关于打印机的送纸方案参考下面的图,关键点就是:如何确保在高度过高的情况下,确保片材连续的通过送纸轮?

有没有各位有好的建议?

网友A:
以下,参考
步进电机 丝杆

网友(点评):
如果是边部有不规则翘曲的形状,怎么解决?

网友(点评):
机械结构可以解决的

网友:
你认真看过打印机的送纸系统?再看一下复印机的纸盒吧,里面还有一个弹簧,就是解决你说的这个问题

网友(点评):
我回去再认真看一下,谢谢了

网友:
可以试试看恒力弹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下,参考

有一个问题,这个机构应用的前提我想应该是基于材料是很平整的并且有一定厚度的。
如果片材如果边缘比较翘曲,像这样的机构很容易两片一起顶出去。

网友(点评):
加离子风枪,消除静电。再加错位机构。

网友:
可以参考分页机分页方式

网友(点评):
我想利用的原理就是分页机,但是分页机原理和实际利用起来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如何实现连续不间断的送料?不会产生一下送2张料的问题?

网友:
如果材料不透气,有一定柔性,可以用较轻压块压住取料边缘,用合适机构配合吸盘吸取片材头部并相对于材料放置平面折起一定距离和角度,使之向上接近一个在圆周上带部分负压的长滚筒,长负压滚筒将材料吸附并向前输送至,有上下压轮驱动的送料机构即可。
材料有硬度不怕夹取,用机械手爪夹住输送一样可行。

网友(点评):
就是网上关于这种片材的夹取方式大多都是机械手臂,我想试试其他可能方案,也许成本降低的同同时能摸索出更加可行的方案。

网友:
围观,学习一下。

网友(点评):
我需要帮助

网友:
单张印刷机上有类似的构机,百度一下“送纸飞达”要,可以找到很多相关资料。

网友(点评):
是个好资料,谢谢大侠先。

网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kwMTY3NTQw.html#paction

网友(点评):
很多是前沿送纸的,推荐这个视频是因为频率慢,容易看清楚机构动作。

网友(点评):
后端分纸,前端拉纸

网友:
采用什么样的机构,得看看这个机构的成功率是否满足需求吧。

窄边也有800多mm的纸张或类似外形的东西,如果用楼主的方案,得用多少搓纸轮?又怎么保证各个搓纸轮之间的搓纸成功和失败之间产生的矛盾?

还是老老实实地用16楼的建议吧。每小时3万张的平张印刷机(也叫单张印刷机)已经太过普及了。

网友(点评):
大侠说的有道理,受教了。其实这只是我的爱好,不是项目上非要进行我想的那个设计方案,我喜欢琢磨一些比较奇怪的想法。

网友(点评):
卷筒纸每小时3~4万转,单张纸达不到...

网友(点评):
哦,几年没跟印刷机,都混了。。。应该是不到2万?

网友:
打印机的进纸机构,你看下。

网友:
好象有这种设备参考。

网友B:
Ao纸那么大,不到0.3毫米厚度,挺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B:
Ao纸那么大,不到0.3毫米厚度,挺费劲

尤为关键的是,我的边部还是翘曲不平整的,每张和每张材料之间也是不整齐的。。。

网友:
工业生产讲可靠度,打印机卡下纸,修一下就是。不知道你的产品是什么,如果是铁板,卡下要么坏模具,要么坏机器,所以,一般不会做不可靠的结构。

网友:
参考印刷机就好

网友:
把送纸轮放到纸垛的下面,我最近也在做一个类似的东西,正在做方案,还有大侠是在做收卷机构的吗?我也正在做一个类似的改造项目,QQ  718665156    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点评):
好的,我们交流下

网友C:
楼主方案弄得怎么样了,希望一切顺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方案弄得怎么样了,希望一切顺利

图纸还在绘制,等绘制好了后,拿上来供大家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空吸

真空吸我考虑过,真空吸配机械臂我也研究过。只不过这些先进设备好是好,有一个问题,怎么解决我的材料对边不齐问题。
材料目前的现状是又长又软,边部还控制不了的连续翘曲。。

说个题外话,有时候,针对特殊产品,我们需要的不是直接拿现有的成熟设备去做,而是要多想想能不能换个思路去看看。

网友:
这个我没有深入研究过,但是你可以参考一下印刷机的进纸机构,起价以前是做印刷机的,最初的时候是轮子通过摩擦力直接将纸拉进去,后来换了高档的,是通过吸盘(或者叫吸嘴)将纸张吸起来然后有凸轮带动吸盘 旋转一个角度,然后送到轮子下面的。前者在冬天的时候尤其是北方,由于静电,会出现两张以及以上的情况,后者大大降低了这种情况出现的概率。现在我们隔壁工厂罪的包装盒子,就是吧A1的纸张一张一张吸进去做加工的,我看了一下这个机构,他们也下了很大的功夫保障每次只进去一张,那台设备好像叫 模切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尤为关键的是,我的边部还是翘曲不平整的,每张和每张材料之间也是不整齐的。。。

如果不平整,那就最好用吸盘(或者叫吸嘴)SMC有无痕吸盘,你可以看一下

网友(点评):
如果是纸张,就可能透气,SMC的吸盘搞不定,要用施迈茨的纸张专用吸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纸还在绘制,等绘制好了后,拿上来供大家参考。

感恩楼主分享的精神

网友(2019-07-28):
引用 楼主:
图纸还在绘制,等绘制好了后,拿上来供大家参考。

大侠的送料机做出来了吗?

网友(2021-06-03):
有发卡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