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发蒙了 展开不会了

楼主(2016-03-16):
可以帮我看一下我这个算的对不对,第一次碰到这种大R角的不知道咋算了,花纹铝板5/7的……有没有人可以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40+80+300+80+40-8*5+4*0.45*5=509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
直接画图用半个板厚的长度;即左图内侧轮廓线往外偏位2.5,得 498.53

网友:
我也插一脚,我不会计算。用软件(UG)画了一下再展开是493,求大神出正解

网友:
应该是498.5398(展开应该按照中心线比较准确)。不好意思,刚才图画错了。

网友:
我怎么把标题看成了“展会不开了”呢?

网友:
在K因子是0.5的情况下,是498.54。折弯时K因子不会大于0.5,也就是展开长度不会大于498.54

网友(点评):
很对,精确点是:498.5398

网友:
6#正确    按小弯偏2mm    得495mm

网友B:
补偿值V按照11.2计算:
L=40+80+300+80+40-1*11.2-1*11.2-1*11.2-1*11.2=495.2mm

网友(点评):
大侠这是那本书上的?求书名

网友(点评):
国外的参考书 ,机械制造工程基础,京东有卖, 找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的店铺比京东自营便宜些

网友:
有没有公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40+80+300+80+40-8*5+4*0.45*5=509

0.45表示什么意思,求教

网友:
关键是中性层的位置,搞那么精确没有意义,每个厂子每台床子都有区别,建议楼主试一下刀

网友(2016-05-09):
K因子0.5的话,这个数据不定,要测试
用CAD画图,画出中性层,然后测量数值为498.5398,这个值应该是最准确,前提是K因子,要测试。

网友:
这么多答案,那一个是准确的,有什么标准依据!!!

网友:
铝板K因子0.4左右,另外还要试板下才准确吧

网友(2016-08-11):
软件画出来,导为工程图,行不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40+80+300+80+40-8*5+4*0.45*5=509

你好,请问你这个是按照什么公式计算的8*5和4*0.45*5分别代表什么?求解,谢谢

网友:
楼主你好,各位高手好,我是初学者,按照楼主给的这个尺寸图,我用SW画了,然后直接展开得出的结果是498.54,不知对否?是不是正常的这么展开都可以,还是有什么特别的地方需要注意的,还望指点,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补偿值V按照11.2计算:
L=40+80+300+80+40-1*11.2-1*11.2-1*11.2-1*11.2=495.2mm

大神,这是什么计算公式,1*11.2代表什么意思?初学者求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40+80+300+80+40-8*5+4*0.45*5=509

为什么这种计算结果跟展开的尺寸差了好多?

网友:
看了比较晕。制图应该不需要画展开图吧? 这是冲剪下料根据剪板机实际算展开的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