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轮齿形的区别

楼主(2016-03-16):
大家好,我每次在选米思米的同步皮带时都特别的疑惑,同步带轮有XL型,L型,H型,S3M型,S5M型,S8MQ型,P5M型,P8M型,T5型,T10型,但是他们分别有什么不同的作用呢,我该怎么知道我应该用哪种齿形的呢?

网友:
我下载的P5M装配3D,然后实际采购国产的HTD-5M,两者齿顶圆什么的最接近

网友:
圆弧齿与梯形齿

网友:
我也想知道,懂得请讲讲

网友A:
梯形
周节制型号: MXL  XXL, XL.
模数制型号;M1-10
特殊节距制;T1等
圆弧型
3M等
至于什么时候选梯形 什么圆弧形 自己百度吧  打字也很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梯形
周节制型号: MXL  XXL, XL.
模数制型号;M1-10

百度没找到,所以才来这问问的

网友:
翻一翻米思米后面的选型介绍

网友(2016-04-16):
具体要根据你安装皮带的带轮而定,根据合适的长度来决定选择的皮带型号

网友(2017-07-06):
解决了吗

网友(2018-06-03):
没高手解答。。

网友B(2018-08-16):
我是专门做同步带轮的  你需要什么齿型的同步带轮可以联系我微信号  fengqing8199   手机号码:150 2693 1924

楼主(2019-02-27):
引用 网友B:
我是专门做同步带轮的  你需要什么齿型的同步带轮可以联系我微信号  fengqing8199   手机号码:150 2693 19 ...

有没有两面都有齿的同步带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两面都有齿的同步带

有的 具体看你所需要的型号  方便的话你可以加我微信  fengqing8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