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纹要怎么加工 ?

楼主(2016-03-16):
这种纹要怎么加工 ?没见过,图片不清楚的话 请看图纸  ,就和图纸一样的。谢谢。

网友:
这是模具?还是滚花增加配合摩擦力的?如果是模具,慢走丝行不行?如果是滚花的,铣床夹滚花刀行不行?

网友(点评):
你的方案都不合适这个零件 ^_^

网友(点评):
Liao侠 我真不知道他这是做什么用的,Liao侠能给小弟提下醒吗?

网友(点评):
有些像灯具用的均光板注塑模具镶件

网友:
这是做什么用的?前来学习下

网友:
铣、刨都可以

网友(点评):
铣、刨达不到图纸的要求精度

网友(点评):
不知是镀金还是氮化钛的,切削加工我认为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不过设备刀具要求比较高而已。模具雕刻机估计也可以实现。如果要求有较高的硬度,那只能成型磨了

网友(点评):
针尖高度差要在0.005以内,针尖平面要小于0.01,就这两项俺才会主观认定铣、刨不到图纸的要求。

网友(点评):
从刀具来说,成形磨砂轮修确实比造个好刀具来得容易的多

网友:
图纸只有局部,照片又不清晰,只能用猜测的。

采成形研磨吧!

网友:
平磨就可以搞定啊。

网友:
是不是盲道钉啊?

楼主:
有没有能加工的厂啊

网友:
什么材料的?数量?

网友:
坐等大神,学习

网友:
看着像滚花

网友:
感觉挺有难度的,术业有专攻,不要只在普通机加工行业寻求解决措施,可以先了解下应用场合或者去医疗器械、光学元件、仪器仪表等行业的制造领域里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