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导轨安装部位形位公差请教

楼主(2016-03-16):
本人在设计导轨底座如图所示,在设计导轨安装部位形位公差时,首先根据选择的导轨MSC9,FZ预紧,查表得到两个定位面的面平行度公差不可高于15微米,但如果定位面长度比较长(如500mm),这样查公差表(基本尺寸500mm),面平行度公差低于15微米的公差等级达到了三级,这样设置的公差等级就过高了。
所以很困惑,是我理解该型号导轨对安装面精度要求不正确,还是其他问题,麻烦各位帮我解答一下

补充内容 (2016-3-16 21:26):
关于这个帖子,上文描述的不太清楚,在五楼有更详细的描述

网友A:
用的什么牌的导轨,你直接看相应的手册 ,都有写的
你可以一条基准导轨,一条辅助导轨  调整平行度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牌的导轨,你直接看相应的手册 ,都有写的
你可以一条基准导轨,一条辅助导轨  调整平行度就可以了 ...

我设计成两侧导轨都有基准的不可以吗?

网友:
一个作为基准,另一个可调的,钳工打表调好。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设计成两侧导轨都有基准的不可以吗?

比如图中这样的情况为上银导轨说明书中的范例,导轨安装底座设计为两个基准面。对于导轨型号EG20,预紧方式为Z0时,其两个基准面的平行度误差P最大为25微米,假设导轨长1200mm,则以1200为基准尺寸查询平行度形位公差表,公差25微米是三级公差等级,这种要求是不是太高了?还是我这种查表方法不正确?希望懂的大侠们进来给小弟指点一下

楼主:
顶一下,望好心人指教

网友B:
首先赞一个兄弟的严谨精神和学习态度。
你这个问题也不难解决。
举例。马路上双向四车道,中间线是实心线,大家都不超车。当马路很直时,各车道车辆左右间距基本一样,可以说平行度很好,当马路有弯道时,各车道的车也没有撞到一起,还是在各自的车道里平行前行的。说明平行度还是可以的。但是就直线度来说,弯道的直线度就不好啦!
这是不是和我们平时所学的公差原理有点不一样呢。你要分清,平行度和直线度是两回事,有关联,但不是等同的。
没关系,你真正担心不是平行度,而是直线度。担心加工来的导轨定位面直线达不到要求。其实,直线度公差还有一个控制局部精度的标法,例如每300mm长度内直度度是多少,总长内直线度是多少。(这里每300mm,是任意位置哦。比如从0到300,或从10到310),如果这样算下来,长度太长,只要平行度可以,总长上直线度不太好,也不影响装导轨的平行度哦。这就象公路上设计弯道,拐急弯,车很难十分精准地保持与标线的距离不变。
有些人设计,可能会故意把导轨靠面铣出一个一个的缺口,减少接触面积,这样也许可以减少靠面的直线度误差带来的不便,方便导轨安装。
我们以前装配4000mm或5200mm长导轨,一般要求导轨侧面直线度在0.02mm,平行度也在0.02mm,有时加工能保证导轨靠面直度度在0.01mm左右,这样装配起来当然没问题。如果机加保证不了,也无妨。装配时,如果只是局部几个点不行,铲刮一下,或用油石修一下。如果这样还不行,就不在靠面上费时间了。导轨并不一定要处处贴紧靠面。优先保证导轨本身的直线度和平行度。最后,导轨和靠面之间可能有缝隙,滴上乐泰的胶水,填上这个缝就好啦。

网友(点评):
实践出真知,大侠的理论跟实践结合的真好。再请教一下,如果两个面是万能铣上干出来的,一次装夹两个面的平行度是不是就是铣床Y轴的固有直线度误差?标这个平行度等级有意义么无论标几级其实铣出来的都一样是这样么

网友(点评):
不能这么简单说。万能铣如果工作台导轨没有间隙,那可以说,工作台走的路线是导轨固有的直线度误差。还有主轴的径向跳动在起作用哦。还有加工中的振动在起作用,还有工件夹持变形在起作用。

网友(点评):
大侠说的对,因为不懂加工还是有疑问,如果分别干5级平行度和7级平行度的时加工方法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点评):
我也不是搞机加的,太具体,我也说不上来。相信你标出公差,机加工厂自然就会选择相应的加工方法和机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赞一个兄弟的严谨精神和学习态度。
你这个问题也不难解决。
举例。马路上双向四车道,中间线是实心线 ...

哦哦,大概理解了,确实对直线度与平面度有所混淆。
那具体到我们做设计的而言,设计精度我们还是按导轨使用手册上的要求进行标注,比如设计时标注导轨安装底板定位面直线度和平行度为0.02,具体到加工那里能精度能达到最好,达不到我们装配上再想办法就是了。是这样理解吗?

网友(点评):
导轨安装底面要求一定要高。直线度达不到,平行度一定要达到。就算是高低起伏,两边安装面也要一样高低起伏。正常情况下,机加工排除装夹变形,加工出来的平行度一般是能保证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哦哦,大概理解了,确实对直线度与平面度有所混淆。
那具体到我们做设计的而言,设计精度我们还是按导轨 ...

导轨安装底面的精度是不是一个平面度就好了?也就是5楼附图中的S1,这个精度机加工问题应该不大。
我想请教的是导轨安装侧面的定位面,也就是本帖5楼图中P值,可否解答下?

网友(点评):
首先相知道你有没有办法检验导轨安装侧面的直线度,有什么样的量具来检,先弄明白这个,一切简单。

楼主:
引用 楼主:
导轨安装底面的精度是不是一个平面度就好了?也就是5楼附图中的S1,这个精度机加工问题应该不大。
我想请 ...

呃,也没想到有什么合适的检测工具。一侧导轨安装好,装好滑块。把千分表固定在滑块上,移动滑块检测另一侧基准面的平面度?

其实起初想的就是我设计时,把精度什么的都标注好,加工前跟加工厂强调一下此处工差务必保证,回来估计也不检测直接用了。现在是精度的标注到底怎么定不是太有把握

网友(点评):
这么说,你装的第一只导轨的直线度是多少根本无从知晓。只知道两只导轨的平行度。

网友:
个人理解,对于左右两个定位面,只要标其中一个面相对于另外一个面为基准的平行度,这样标注就ok,不然如果只标注直线度,或平面度,如果两个面走成八字,还怎么用来为两条导轨定位?(当然可以像楼上所说的,导轨可不用靠面,用其它方法来定位,但是这样不是设计的初衷)

网友(2021-09-30):
慢慢接近真相了,纠结了很久这个定位该怎么给公差

网友C:
刚才也有个帖子说导轨定位的,也是跟你的这个差不多,不知道你具体的使用工况是什么,一般双导轨之间需要优先保证平面度,即两导轨底面与底板接触没有高度差,XY方向一般都是单侧基准,双侧基准的话在宽间距,长行程的情况下对于机加很不友好。基准侧定位如果没有特殊要求也可以用PIN定位

网友D(2023-01-01):
引用 网友C:
刚才也有个帖子说导轨定位的,也是跟你的这个差不多,不知道你具体的使用工况是什么,一般双导轨之间需要优 ...

PIN定位是什么意思?是用销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PIN定位是什么意思?是用销子吗

是的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