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刃车削刀片– CoroTurn 300

楼主(2016-03-16):
如果零件质量和加工效率是您关注的重点,那么山特维克可乐满CoroTurn 300毫无疑问是您的首选刀具。这款刀具配有高精度冷却液和稳定的刀片夹持功能,它能够实现良好的切屑控制,更长的刀具寿命以及更高的表面质量。与可乐满Capto®接口或QS™刀柄配合使用,更可确保快速更换刀具和轻松连接冷却液,进而实现生产效率的最大化。
一、优势

可预测且安全的加工 良好的切屑控制和稳定的性能,确保高质量零件和长刀具寿命
  • 装卸效率:快速更换刀柄和刀片,能够节省时间和成本。

二、产品特性
八刃刀片
CoroTurn 300的八刃刀片具有良好的传热特性,能够提供可预测的刀具性能和磨损。更多的切削刃意味着所需的刀片更少,进而有利于降低库存量。多种槽型设计在各自应用范围内确保良好断屑。此外,八刃刀片设计意味着每刃所需的硬质合金更少,从而能够减少回收的成本和废弃材料的产生。这既有利于削减成本,也有利于环境保护。
稳定的刀片定位
要获得高表面质量,关键是限制由切削力导致的刀片微小位移。CoroTurn 300都配备有iLock™用于应对这项挑战,iLock™是我们开发的刀片和刀柄之间的可靠锁定接口。
上方和下方冷却液
高精度的上方冷却液控制断屑以实现安全加工,下方冷却液则控制温度以实现可预测的长刀具寿命。冷却液还有助于提高表面质量。
快换刀柄
可乐满Capto®接口或QS™刀柄可确保快速更换刀具和轻松连接冷却液,进而实现生产效率的最大化。

耐久材质
刀片材质GC4325和GC4315由Inveio™技术制成,能够在钢件车削应用中确保高耐磨性和长刀具寿命。

客户案例
工序
外部轴向车削和车端面加工
工序材料
低合金铸钢,P2.1.Z.AN

vc m/min (英尺/分钟)
350(1148)
fn,mm/r (英寸/转)
0.35(0.014)
ap mm (英寸/转)
2.5(0.1)
切削时间
1.19分钟/零件
冷却液压力
3 bar (43.5磅/平方英寸)

结果
WNMG 080408-PF 4325
CoroTurn 300
CoroTurn 300
冷却液,bar(磅/平方英寸)
3 bar采用外冷却液
3 bar采用上下冷却液
3 bar仅采用下方冷却液
刀具寿命,件数
9
23
27
刀具寿命延长
-
156%
200%

网友:
山特维克可乐满Inveio – 同向结晶技术
  Inveio™是对氧化铝涂层中同向结晶技术技术的一项突破,赋予刀片更高的耐磨性和更长的刀具寿命。 1(769).jpg

材料科技背景
  在传统的CVD氧化铝涂层中,晶体的生长方向是随机的。在开发Inveio™时,我们的专家们找到了一种控制该涂层中晶体生长的方法,以确保所有晶体 都沿着相同的方向排列,并使最坚固的部分朝向顶面。您可以在下面的显微镜图片中看到这种情形,其中,每种晶体方向都被赋予一种独特的颜色。
  在传统的CVD氧化铝涂层中,晶体取向是随机的。通过Inveio,氧化铝涂层中的所有晶体都沿着相同的方向朝向顶面排列。

        Inveio的作用
          紧密排列的单向晶体在切削区域和铁屑间构造了一个坚固的屏障。这极大程度地改进了抗月牙洼磨损和抗后刀面磨损特性。另一种作用是能够更迅速地将热量从切削区域带走,从而有助于切削刃在更长时间的切削期间保持不变形。

        可预测性和长刀具寿命
          Inveio™对刀片强度、耐磨性和刀具寿命具有最大的单独影响。Inveio涂层与刀片的所有其他元素相结合:基体、刃边处理和后处理工艺。它们可共同确保可预测的长刀具寿命。 3(99).jpg 4(70).jpg

网友:
材料又进步了,  国内做材料的都干啥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