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螺栓跟转?

楼主(2016-03-16):
用液压扭矩扳手预紧螺柱时,怎样才能防止螺柱转动?

网友:
带支撑夹紧钳。

网友:
在螺柱上不碍事的位置加工扳手口。。。
螺帽上焊接两根铁棍子后,再把螺帽一切为二(最后像掐核桃的镊子)。。。
如果有地方的话,再上两个螺帽抱死,想拧紧呢,扳手把持住外侧螺帽,想松开呢,扳手把持住内侧螺帽。。。
螺柱顶端开扳手口或螺丝刀口(机床上很多的吧)。。。

网友:
使用一种面带齿格的平垫圈可以有效阻止螺柱跟转。应该可以买得到的。

楼主(2016-08-26):
本螺母一圈上百个,不能加焊,在海上且要求防锈能力强。采用带齿垫圈,由于振动,是否会把齿顶磨低,且破坏表面防腐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