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偏心加工

楼主(2016-03-16):
用端面动力头加工三爪软爪卡爪保证同轴度和偏心距。有类似加工方法可介绍下。

楼主:
只要镗2次软爪,就能加工。

网友:
第二个偏心孔光用软爪夹持不够吧?怎么保证三个孔在一条直线上?

楼主:
第一、二个偏心圆需要个基准来加工,保证在同一直线上
请高手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