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材料如果混料了,阳极化后颜色一定不同吗

楼主(2016-03-16):
        请教大家,如果铝合金材料发生混料,比如2A12H112材质与2A12-T4混料了,在表面处理阳极化后,外观颜色一定能反映出混料吗,据我所知是能看出来的,我想确认下,是不是百分百能发现混料。
        还有,听材料供应商说,即使是同一牌号的铝合金,比如都是2A12-T4的,但不同批次的,或不同厂家的,或不同材料标准的,阳极化后颜色也不一样,是这样的吗。
        铝合金阳极化后的颜色都受材料哪些因素的影响呢。
        谢谢。

网友:
同样的材质、批号在氧化的时候都会有差异的,这个是不可避免的,只能说尽量做的一致吧。  个人在工作中总结的

网友:
会有影响

楼主:
      我们公司发生过混料,就是在客户端做阳极化时发现的,一批产品中混了几件,阳极化做完颜色明显与其他产品不一致,一眼就看出来了,因此遭到投诉。
      现在的疑问是,如果是同一牌号的铝合金,不同批次的或不同 厂家的,如果混在一起了,阳极化后也不一样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公司发生过混料,就是在客户端做阳极化时发现的,一批产品中混了几件,阳极化做完颜色明显与其他 ...

不同批次的材料,其实只要成分稳定保证,生产工艺稳定保证,其实是没问题的

怕的是捣糨糊的小厂,每批料的制程不一样,或者进货渠道有差别,肯定是有问题的

目前正在困扰这个问题,如果管控工厂进料,上批和这批不一样,案子进度几天没动了。。。

如果是不同材料的问题,那么肯定的告诉你,不同材料,在同样的阳极参数下是做不出同样的颜色的

不过可以通过调整获得一样的或者非常接近的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批次的材料,其实只要成分稳定保证,生产工艺稳定保证,其实是没问题的

怕的是捣糨糊的小厂,每批 ...

       公司发生铝合金混料已不只一次了,员工用自购料打首件,用客供料生产,最终把打首件的自购料混进去了,结果就在表面处理阳极化后被纠出来了,这是公司管理上的问题,不过对于铝合金混料,在不是每个零件都做分光检查的情况下,好像这是最容易发现混料的阶段。
       请教大侠,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只要铝合金的成份(元素含量)完全一致,阳极化时颜色就会一致,就算是同一牌号的铝合金,由于不同厂家生产,元素含量哪怕有细微差别,阳极化后颜色都不会一样,或者这样打个比方,同一厂家生产的2A12的铝合金,材料都符合GBT 3191标准,但状态不一致,比如T4与H112,那它们阳极化时颜色一样吗(我想肯定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公司发生铝合金混料已不只一次了,员工用自购料打首件,用客供料生产,最终把打首件的自购料混进去 ...

嗯,基本上就是你说的那样

热处理状态也是很影响颜色的,而这个,我们目前基本还没有很好的手段来检测

请教大侠,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只要铝合金的成份(元素含量)完全一致,阳极化时颜色就会一致,就算是同一牌号的铝合金,由于不同厂家生产,元素含量哪怕有细微差别,阳极化后颜色都不会一样,

铝合金的成分,合金成分在比较小的范围内波动,这个是可以接受的,基本上在阳极的可控范围内,
不是因为不同厂家生产的问题 ,而是不同厂家生产的铝,其实合金元素以及晶体状态差别比较大,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点评):
了解了,谢谢您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