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hematics不能用了

楼主(2016-03-16):
一个简单的积分公式,微软的mathematics居然不能用来求解公式了,那位帮忙给出解析表达式来行吗?
自变量是x,其他都是常量。

网友:
不是Mathematica出故障,而是这个积分不能表示成初等函数的有限形式,用数值积分

网友A:
mma不行的话,试试maple,如果都不行,那楼主只能手算了,毕竟这只是个“简单的积分公式”。
ps.楼主的帖子没几个字,我倒是发现了至少三处错误

网友(点评):
说说看,真没注意哪地方错了。说是简单积分确实大意了,本来以为换元v+分步能积出来,结果昨晚自己积了一会发现确实不能,

网友(点评):
哈哈,我说错了,微软还真出过一个叫mathematics的计算器,不过真要解积分的话这个软件还是不用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mma不行的话,试试maple,如果都不行,那楼主只能手算了,毕竟这只是个“简单的积分公式”。
ps.楼主的帖子 ...

原函数不能用初等函数表现成有限形式,所以是没法用牛顿莱布尼兹公式算的,只能用Mathematica求数值积分

网友:
这有啥费劲的,非得用MM,随便找个CAD或类似软件公式曲线,三边围好求面积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