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板铣槽后变形严重,求一剂良方

楼主(2016-03-17):
各位坛友,早上好!

最近用PP板做了一块工装板,长546,宽300,厚30,铣槽14深,背面攻丝螺纹连接在钢板上固定加工的,加工完后松开螺栓,变形极度严重,现请教各位有没有什么方法矫正变形,或加工前处理的方法保证加工不变形

望各位热情探讨,指点一二,谢谢!

@害怕伏枥  @天水蓝 @loplop @海鹏.G @祥云飞鱼 @chenqibin @Winter2000

楼主:
我在网上搜了相关的pp板软化和热变形温度,供应商在烤炉加热后固定在平面上,但仍存在变形,望各位有更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A:
在设计上下功夫吧,或者换用别的材料。

网友B:
用 POM?

网友(点评):
POM的变形只会更大

网友C:
这种结构,加工变形很难避免吧。热定型的话, 应该可以。 但是定型的温度和时间肯定要把握好。估计要做实验确认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设计上下功夫吧,或者换用别的材料。

恩,也想过在板材上用螺栓锁pp窄条的方式,但是两条之间的间距要求较高,锁上去恐怕达不到要求

网友:
PP板?用PP料做的板材?是这个意思么?
网上找的PP材料特性里面有一条:“流动性好,但收缩范围及收缩值大,易发生缩孔.凹痕,变形”供参考
用PP料做板材,不是特别好的选择啊。。

网友(点评):
谢谢回复,之前没想过有这么大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结构,加工变形很难避免吧。热定型的话, 应该可以。 但是定型的温度和时间肯定要把握好。估计要做实验 ...

谢谢回复,理论上应该是行得通的,因为我们是外发加工,会这样验证的供应商几乎没有

网友:
刚才想了下,你让厂家加工的时候保持水冷或者材料低温呢。PP料是一种半结晶材料,局部温度过高的话,会重新结晶塑性变形。
可以按照这个方案试一下看看。

网友:
参考这个!对你有帮助!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9649&page=1#pid1357321

网友:
板材加工前有没有弯曲?
槽宽多少?

真空吸盘试过没?

网友D:
首先最根本的解决办法还工艺,如果能开模那就啥话都不用说了;
其次,如果还是机加工的话那最好的解决办法是换材料;
再次,如果你材料也不能换,那从新做的话可以在工艺上考虑一下,两块板一样的话是否可以考虑背靠背加工?还有这个槽最好不要顺序切,可以对称着从两边往里加工试试。

网友(点评):
谢谢好友中肯的回答,目前只能考虑换材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 POM?

POM比PP会好点吧?POM密度大点

网友:
如果单纯加工角度看的话,厚度留5mm左右余量,把你要加工的槽开出来以后,用这个面定位,再把工件的整体厚度加工到 图纸尺寸;个人建议

网友:
少切慢切会好点,但是效率低。

网友:
引用 网友D:
首先最根本的解决办法还工艺,如果能开模那就啥话都不用说了;
其次,如果还是机加工的话那最好的解决办法 ...

思维缜密,给你加分

网友:
塑料铣削时受热膨胀导致的残余变形,这个还是要在冷却上下功夫。

网友E:
这个可能有几点原因:1、加工过程中热变形
                              2.楼主的这个原材料是怎么来的,我以前接触过冷拉、压铸等工艺出来的原材料不管塑料还是钢铁,表面应该都有一层保护膜,当表面被破坏掉以后,里面的组织会往外散,应该叫内应力吧,所以会变形。,钢铁这种退火还可以消除内应力,绝缘件和塑料件我就不知道了。建议楼主注塑,当然在加工的时候冷却措施做好看看效果怎么样。

网友:
预热下手工整形好整不?

网友:
楼主我告诉你一个办法,在你的PP板的另外一面加上金属加强筋,抵消变形,我们以前PP板变形就这么解决的的,当然你要是对变形要求太高,肯定不行的。

网友(点评):
我们现在也是这么做,镶牙套用螺丝锁,但是这种办法是下下策,以后得注意材料的选择了

网友:
换材料不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也想过在板材上用螺栓锁pp窄条的方式,但是两条之间的间距要求较高,锁上去恐怕达不到要求

我们有这过这种类似的,用料是PEEK,或PPS料

网友:
见过类似东西 好像都是PEEK   如果没办法换的话 只能用框架嵌入 金属板 拉住 看你的 变形也很严重啊

网友(点评):
我们以前PP板就是嵌入钣金后抵消变形的,有时候直接打深孔,塞进去几根钢棒,当然效果不是特别好,不过比楼主现在这个状况好多了

网友:
PP板这么加工肯定变形,你得想办法从设计上抵消应力。不知道有没有耐温耐腐要求?如果是单纯机械用使用PE材料会好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有这过这种类似的,用料是PEEK,或PPS料

用peek成本太高了

网友:
这个我以前做过是地面加金属板,你看一下你的能不能加。这个最简单。

网友:
找热固性的塑料板吧,PP板太容易变形

网友:
开槽的背面是否有平面度要求,若没有可以设计成纵向网格加强筋结构,加强筋的走向与另一面开槽方向垂直,可以克服因为开槽导致的弯曲变形

网友:
用量大的话,注塑加工成型,

网友:
试试电木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有这过这种类似的,用料是PEEK,或PPS料

恩,之前没接触过PEEK这种材料,我搜了一下,百科介绍:温度、湿度等环境条件的变化对PEEK零件的尺寸影响不大,可以满足对尺寸精度要求比较高工况下的使用要求,如此看来机加工后变形的情况会好很多,不知这种材料的硬度和价格与pp相比如何,望好友不吝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可能有几点原因:1、加工过程中热变形
                              2.楼主的这个原材料是怎么来的, ...

我们是委外加工的,供应商应该市购的板材,具体原材料如何成型的还没研究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