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网器材料该用什么

楼主(2016-03-17):
求助:如图换网器,板1,2,3均采用50号钢表面高频处理。但在使用过程中,筛板拉坏,请问我该换什么样的材料,怎么热处理。

网友:
试一下玻璃。

网友A:
边际摩擦导致表面拉纹。

加润滑或将3号件的摩擦面改铜合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边际摩擦导致表面拉纹。

加润滑或将3号件的摩擦面改铜合金

换网器是过滤液态塑料的,所以不能加润滑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