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不开社区网站,提示“你的请求过于频繁,。。”

楼主(2016-03-17):
打不开社区网站,提示“你的请求过于频繁,。。”。
用电脑打开的越来越难了(火狐和ie都试过),空几个小时,甚至今天第一次打开都这个提示。出现这个问题有个一段时间了,之前还行,只要隔半个钟就可以。后面用ie浏览器还是这个提示。
我用手机浏览器打开就没这个问题。
根据我的描述,老鹰知道怎么解决吗,还是社区服务器缩减,大家都有这个问题?@老鹰

楼主:
清除浏览器记录,cookies都试过。

网友:
前几天有攻击,防火墙设置严格,我放松一下即可。

网友A:
现在可以了吧,你用代理访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可以了吧,你用代理访问吗?

谢谢,公司的网络,估计是用的代理。
现在还是有这个问题,出现的几率很大,去年不会。空几分钟都还有这个问题,手机端很好

网友(点评):
现在基本打不开了,奇怪了。午饭后一会还能打开的

网友(点评):
原来是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公司的网络,估计是用的代理。
现在还是有这个问题,出现的几率很大,去年不会。空几分钟都还有这 ...

是的,中午有又一波攻击。我马上再放开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中午有又一波攻击。我马上再放开一下。

在公司上网最近几天都有这个问题。隔一分钟刷个帖子就显示操作过于频繁。我们公司会显示新加坡或者印度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