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OLIDWORKS圆角角请教

楼主(2016-03-17):
想做一个螺旋槽的两边圆角一直没有成功,槽收尾用的锥度螺旋线扫描切除,不做收尾可以圆角,一直也没弄明白是什么原因,请高手帮忙!

网友A:
做一个不收尾的螺旋槽,进行倒圆角,再拼接一个圆柱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一个不收尾的螺旋槽,进行倒圆角,再拼接一个圆柱体。

不是很明确,还能说的详细些吗?

网友:
好像是圆角半径过大了,你设置小点看看

网友B(2016-06-07):
收尾的地方倒圆角无法完成

zmq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收尾的地方倒圆角无法完成

好像不存在任何问题?不知你的收尾是如何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