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一道材料力学的横梁截面计算题***一楼补充自己做法

楼主(2016-03-17):
前几天在设计时遇到一道材料力学的计算题。在这里也贴一下。

考虑到看不到图片的用户,把题目简化用文字表示一下。
       F↓       F↓
———————————————————
  △              △

就是一个两端支撑的横梁,
横梁上面有两个力F,都是200KN,频率10spm。力之间的距离为360mm。
横梁下面有两个油缸向上顶。油缸之间间距为600mm。均为中心对称。
横梁的长度1000mm,竖直方向的厚度为200mm,求其水平方向的前后厚度。
横梁材质为45号钢调质。或者Q235。

(一开始发帖时力F写的是20KN,修改一下,应该是200KN,抱歉。。。。。。m(_  _)m
发帖是早晨8点半坐长途巴士去盐城的路上,迷迷糊糊地作图发帖,
用手机开热点来好不容易上网发帖的,看在这辛苦的份儿上原谅我吧)

自己试着算了一下,但是发现自己基础不够扎实,找资料查公式,算了整整一天时间。
想看看各位朋友的计算方法,如果可能,希望参考一下。还望不吝赐教。

(((((((((((((((((((((((((((((((((((((((((((((((分割线))))))))))))))))))))))))))))))))))))))))))))))))))

3月17日早晨发帖,3月19日晚上贴一下自己的做法。
感谢各位的回帖。
天花板大侠提出此题不符合简支梁的情况,谢谢指点,稍后我再琢磨琢磨。
先写一下按照简支梁计算的过程。

借回复中lufangxin朋友的图一用,我手边设计手册里的日文图表就不贴了。

查手册得知,弯曲应力σ 在F处最大,σ=Fa/I
F=200KN
a=300-180=120mm
I为二次moment,I=(bh^2)/6
查手册得到硬钢的弯曲许容应力为160N/mm2。
因为是反复受力,所以安全系数选4。
所以σ=160/4=40N/mm2
所以有40=200000*120/(b*200^2 /6)
解出b=90mm

这是我的算法,其中一个问题是,
弯曲许容应力的值,每本书说得都不一样,我也弄不太准。
另外就是,安全系数到底多少才合适。
所以想在论坛里看看大家的计算经验是怎样的,希望可以交流。

网友:
俺会按简支梁铰接例来算,从容许变形量反算回 I 值,再算会宽度值。

网友(点评):
我在一楼有贴自己的做法,欢迎交流。感觉这种题类似于教科书里的习题,也许是这个原因,导致大家对其没啥兴趣。

网友:
能不能再叙述清楚一点,为什么要求这个厚度

网友(点评):
谢谢回复。因为要设计制造这个横梁,所以需要计算一下厚度。

网友:
这个是材力中简支梁模型(你这支撑点在中性面上有点疑问),先算弯矩图、惯性矩直接套用公式(两对称力之间无剪力),危险点在中心线(面)上下点上,不过误差较大;弹性力学中对此有差分算法,取平行于纸面(xy面)作为模型,可以取4阶或者9阶进行粗略计算,然后上有限元分析一下(应变比应力较为精确),这个是八爷说的套路,@2266998

网友(点评):
谢谢回复,很高端。我想按照一般的材料力学教科书来算。

网友(点评):
看文字描述你这个是疲劳应力,应力循环是按0~最大值来算,静力屈服极限会打很大个折扣的,听你描述似乎有冲击力,两个支撑点要好好算一下

网友:
我按文字描述的20KN计算的,宽度325,有没有差很多

网友(点评):
按照20KN来计算的话,你的宽度计算结果有点太大了。这与你取得安全系数有关系,不知道你能否把计算过程贴一下。或者说你用的应力大小和安全系数是多少。

网友(点评):
我在一楼有贴自己的做法,欢迎交流。

网友A:
子子大侠,不知道下面两个油缸的安装情况,上面通过销轴油缸与横梁连接?假如两个油缸都固定,能不能用简支梁模型计算还得看连接点的设计情况。都固定死的话,不能用简支梁,是两端固定的超静定梁。
用简支梁模型计算,算弯矩,画弯矩图,算剪力,画剪力图。最大弯矩在中间,剪力为零。找到最大弯矩和最大剪力面,是左边F处的左侧微段和右侧F处的右侧微段。算这个面的弯曲正应力和剪力,假如你按照最第一强度理论来选取,就算这个断面上的上(单轴应力,最大压应力)、中(纯剪)、下(单轴应力,最大拉应力),一般都出现在这三个地方,分别算他们的正应力,正应力是梁宽和高的函数,根据选的第一强度理论和安全系数,再加上你的设计高度空间允许,求出来高和宽。这是静力计算。高不能无限大,还得考虑到梁的屈曲,算梁的屈曲。
看你的说明,油缸驱动,有一个从0加速到v的一个过程,得计算或校核一下弯曲应变能,看看是否满足你这个加速冲击。
如果你考虑到寿命,根据你选的疲劳模型,和你前面计算的应力情况,通过寿命要求算应力幅值,之后结合前面的应力方程可以算出高和宽。
如果F不是施加在中性层的,不是对称在梁宽的,再加上一个扭转力偶引起的剪力,还是取上、中、下三点,算主应力,根据第一强度理论算高和宽,别的都一样。

网友(点评):
如果是超静定梁的话,梁还会有一个轴向的拉应力,把这个拉应力叠加进去。别的都一样,只不过是微小单元多了一个轴向拉力。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这么算。

网友(点评):
谢谢您的详细回复,里面有很多知识值得我去搜索学习。关于你提到的超静定梁,确实是一个问题,我们有台设备是两段固定死的,结果问题多多,我不喜欢。现在是新设计,我肯定会把一端做成宽松的。

网友(点评):
子子大侠太谦虚了,您的见识是我的N倍。

网友(点评):
我在一楼有贴自己的做法,是按照简支梁计算的。欢迎交流。

网友:
我的计算方法,大侠看一下是否正确

补充内容 (2016-3-19 09:34):
实际的屈服强度肯定不能按235来计算,我后面取了1.5的安全系数就是这个原因,冲击的安全系数肯定不能取1.5,要按你的实际情况取值。至于23是根据计算得的抗弯截面系数得的,我是用CAD的计算截面的插件算的

网友(点评):
算得的厚度是23mm,不知道是否正确,具体的估计还要算一下挠度是否符合要求

网友(点评):
谢谢您的认真计算和回帖。这里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屈服强度,是否可以直接拿来计算,我不是很确定,感觉有点危险。另一个是安全系数,我查的资料说对于反复作用的力,安全系数还要取大一些。

网友(点评):
另外,发帖时力F的大小我写错了,写成了20KN,实际应该是200KN。结果发现,你是按照200KN来计算的,好神奇的样子。。。

网友(点评):
另外想知道你最后的23是怎么得出来的,莫非是在cad里面尝试几次后得到的。我更喜欢计算来得到的方法。

网友(点评):
实际的屈服强度肯定不能按235来计算,我后面取了1.5的安全系数就是这个原因,冲击的安全系数肯定不能取1.5,要按你的实际情况取值。至于23是根据计算得的抗弯截面系数得的,我是用CAD的计算截面的插件算的

网友(点评):
可以说23是凑出来的,跟计算出来的抗弯截面系数数值差不多,就取了这个值,计算方法的话你可以根据抗弯截面系数的公式来计算,具体的计算你看一下查找一下资料,不过结果应该跟这个值相差不大的

网友(点评):
原来如此,谢谢你的回复。我在一楼有贴自己的做法,安全系数确实是个问题,需要推敲。另外借用了你的一张图,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子子大侠,不知道下面两个油缸的安装情况,上面通过销轴油缸与横梁连接?假如两个油缸都固定,能不能用简支 ...

请教下,是不是应用强度理论的那些应力都是主应力,所以做校核时候一定要像书本一样求出主应力吗?

网友(点评):
并不是,课本上的四大理论,最大拉应力理论是用主应力来校核的,但这个适用与脆断破坏。另外三种理论各有各的校核参数。根据强度理论中的参数,算出这个参数。比如,用的延性材料,用屈服强度校核,那你就选

网友(点评):
最大剪应力理论或者比能理论了,假如你选最大剪应力理论,那你就根据现在横切断面的分析结果加上莫尔圆算出最大剪应力,这个还是关于宽和高的式子。

网友(点评):
第四强度理论虽然不是用主应力来校核,但是校核的公式需要用到三个主应力,这个你也需要算主应力。基本是算横切面的应力情况,然后选强度理论,利用莫尔圆和横切面的应力算出强度理论需要的某个斜切面的应力,最...

网友(点评):
最后校核

网友:
不懂大侠说的很在理,不过我一点疑问,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加工、安装误差等因素导致的偏载,是否需要计算下呢

网友(点评):
个人感觉,小的误差一般是放在安全系数里,如果条件不好误差较大的话可以带入极限误差进行校核。

网友B:
看了一番回复,竟然没有一个人提出力学的适用范围问题。

把一般承受的外力以横向力为主,且杆件变形以弯曲为主要变形的杆件称为梁,件指长度远大于其他两个方向尺寸的变形体。
一般来讲l/d>5才算件(l为长,d为横截面直径或边长),因为(尤其是轴向拉伸与压缩时)距离两端d以内的地方应力分布不均匀,不符合材料力学的应力计算规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一番回复,竟然没有一个人提出力学的适用范围问题。

还是寂静大侠细心。这个梁确实是短。在远离外力作用区域用材料力学解答精确度比较高。大多数这个区域限制是远离受力点d距离处,影响就比较小了。
如果还想用材料力学算的话,只能用高等材料力学里的‘载荷处的局部应力’和‘接触应力’算应力了。
也可以用更直接的弹性力学算。

楼主:
今天在一楼添加了自己的做法,希望可以交流。谢谢各位的回帖。

网友:
不懂!学习下了

网友:
好贴,留下记号,等将来复习到的时候可以来这里温习。。。

网友(2016-08-02):
大侠,原谅我,对你的截面惯性矩有点看不懂,能否解说下怎么推算出来的I=[bh^2]/6的?这里的数值“6”怎么来的?
实在是没看懂啊,纠结了半天。。。
还有矩形截面惯性矩不应该是[bh^3]/12么?

网友(2019-09-19):
不明觉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