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正火+回火

楼主(2016-03-17):
请教各位老师,我们知道淬火后要及时回火,一般淬火后2-3小时之内回火。
那么请问,钢制热锻件正火后加回火,有时间限制吗?
比如说,正火后可以放上一个月再回火处理吗?

网友A:
回火的目的是消除应力。一般像45钢,饼、块等形状的不用回火。

网友B:
前提是正火后内应力不影响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火的目的是消除应力。一般像45钢,饼、块等形状的不用回火。

如果必须回火的话,正火后需要在限定时间内完成回火吗?这方面有没有理论依据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提是正火后内应力不影响性能。

正火后存在一定的内应力,回火为了除应力、降脆性,请问回火需要在限定时间内完成吗?

网友(点评):
如果对应力很敏感、要求高,当然回火早好,不过一般正火都是毛坯件或原料,因此初加工后再回火。锻件可以问下相关高人

网友:
当然有时间期限。没有及时回火的话,如没有发现变形或裂纹等缺陷,可以补回火工序,也可以不回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