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阳极和拉丝的图纸参数标注

楼主(2016-03-17):
想请教各位大神几个问题:
我和我的小伙伴自己做了几台耳放,机械和电子都完成了,表面想做个颜色、拉丝一下,还印上一些指示图标,增加下美观,想做的完美一点;
1.表面想做阳极处理,颜色做成深红色;表面还要做拉丝,完了后印上指示图标,对于在图纸上怎么标识和标注;(有个图参考学习一下最好了)
2.阳极怎么检测,光用眼睛看,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有没有数字化的检测;拉丝有什么参数,比如:粗细、光洁度,纹理方向,还有别的什么吗?
3.在这两种处理前,对表面有什么要求?
                                                                                        谢谢大家!谢谢!

网友A:
指示图标,不说了,那个是你自己出个图面的事情,位置以及大小,

针对颜色部分,是有色差仪以及光泽仪描述具体的光泽和颜色数据,但是设备还是比较贵的, 国产的要上万,进口的要好几万甚至更贵
建议你采用潘通色卡建立标准色,让厂商打样一个限度样出来,目视管控就好,目视的色差效果目前看来是可以保证的

拉丝只能靠目视,没有什么好的定义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示图标,不说了,那个是你自己出个图面的事情,位置以及大小,

针对颜色部分,是有色差仪以及光泽仪描 ...

你好!感谢你的回答,很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示图标,不说了,那个是你自己出个图面的事情,位置以及大小,

针对颜色部分,是有色差仪以及光泽仪描 ...

你好!我说的在图纸上怎么标识和标注,说的是对表面处理的一些工艺(阳极、拉丝)应该给什么样的标准和什么等级;不是说我的指示图标,我的图标我已经绘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