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孔去毛刺,内孔11的油嘴,里面有个O型圈沟槽

楼主(2016-03-17):
一个内孔11的油嘴,里面有个O型圈沟槽,要对沟槽两边的尖角取出毛刺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网友:
磨一把专用的内孔切槽倒角车刀。

楼主:
这个设备是要自动的,最好能够刀转 工件固定,同时对多个工件进行去除毛刺

网友:
少了用刀掏,多了通电

网友:
切槽刀顺便两边倒角。

网友:
如果毛刺不大可以采取高压冲洗

网友:
电解去毛刺 这个绝对高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