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这沟槽凸轮板,二维图出的对吗?

楼主(2016-03-17):
网盘内是CAD格式的二维图  http://pan.baidu.com/s/1i4unDw5
第一次做这种沟槽凸轮板,工艺啊什么的都不太了解,都是凭感觉走的,还请各位社友指点下...

网友A:
做和剖视吧。加工的容易看懂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和剖视吧。加工的容易看懂些

嗯,我正在和卖我分割器的供应商沟通,他们做我这种凸轮板太轻松了...

网友B:
这个图画一个剖面图就好看多了!图中虚线太多!楼主在制图方面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画一个剖面图就好看多了!图中虚线太多!楼主在制图方面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啊!

嗯,是出的不好,呵呵,还漏了几个尺寸,剖视图也加上去,已经改了,我现在还知道这种沟槽凸轮板的加工工艺应该是怎么个流程?

我现在打算用CR12数控全部加工好之后在沟槽的地方局部高频淬火,再镀化学镍2丝厚,这样对吗?淬火后沟槽尺寸变化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是出的不好,呵呵,还漏了几个尺寸,剖视图也加上去,已经改了,我现在还知道这种沟槽凸轮板的加工工艺应该 ...

关于此设备的加工工艺就得明白人给你回答了!

网友:
表面粗糙度不标吗

网友(点评):
哦,谢谢:) 标3.2

网友:
虚线太多,建议做个剖视图

网友:
加点剖面试图吧,作业人员看的更直观点。
楼主和我一样需要加强画图能力啊

网友C(2016-12-17):
引用 楼主:
嗯,是出的不好,呵呵,还漏了几个尺寸,剖视图也加上去,已经改了,我现在还知道这种沟槽凸轮板的加工工艺应该 ...

LZ的凹槽凸轮应该搞定了吧,工艺工序确定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的凹槽凸轮应该搞定了吧,工艺工序确定了吗?

那个工艺成本较高后来改掉了,用白钢刀板两面平磨后再线割出槽和外形,再放电沉头孔锁到背板上,槽抛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