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压机不保压,单向阀检查过了,换向阀也检查了。回路不漏油。

楼主(2016-03-17):
油压机不保压,单向阀检查过了,换向阀也检查了。回路不漏油。100吨液压机,以前保压很好的。我清理了机器以后不保压了

网友:
换个保压的液单试试,油缸还好不内泄吗

网友:
泵和缸都没问题吗

楼主:
问题解决了 谢谢大家。油管接反了

网友(点评):
什么地方油管接反了?

网友(点评):
没听说过油管有接反的,接头有方向的话,还不好反接。

网友A:
接反了 不把机器憋坏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反了 不把机器憋坏呀

真没事,我压力到25mpa 没事

网友:
坐等大神

楼主:
油缸上腔和下腔的油管接反了,泄压的时候声音大一些,不保压,其他没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