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机爬行形象严重,应该是有气体进入了系统。怎么排气呢

楼主(2016-03-17):
液压机爬行形象严重,应该是有气体进入系统。怎么排气呢。应该是油缸下腔有气体。现在抖动严重

网友:
用高速最大行程来回多跑几趟就好了。

网友:
也需要看看液压油油质

楼主:
好的 ,我试试看。我把流量 调到最大  多跑几次

楼主:
我跑了半个小时了  有一些改善 呵呵

网友(点评):
啥液压机?有空气要跑半小时?最大行程3~5次,不正常的话不是空气问题。

网友:
不是太懂液压  是不是应该加个平衡阀

网友:
运行一段时间就好了

网友:
上顶点,下顶点,多跑几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