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汽缸的振动问题

楼主(2016-03-17):
汽缸在往复运动过程中会带动整个机构振动,怎么样解决振动问题呢?另外带缓冲的汽缸的减振效果怎么样呢

网友A:
工位两头加装油压缓冲

网友B:
气缸或者支撑轴的刚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位两头加装油压缓冲

除了油压还有别的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缸或者支撑轴的刚度不够

因为汽缸往复运动的时候到位的时候产生的惯性导致的振动

网友C:
缓冲回路  改变气缸安装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缓冲回路  改变气缸安装形式

能具体点吗?谢谢

网友:
油压缓冲比较可靠

网友:
不用油压缓冲器那就选气缓冲气缸

网友:
气缓冲气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