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一个草图如何显示不同颜色

楼主(2016-03-17):
inventor在画草图时,里面的单元很多,想用不同颜色区别,请问如何设置?例如,一张草图分布30个圆,而且大小相似,位置也比较乱,想把相同类用同一种颜色区分出来,如何操作?

补充内容 (2016-3-18 10:01):
我现在迫切想知道的,就是同一张草图,里面的线条如何设置不同颜色。

网友A:
相同类?【您是怎么来划分这个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同类?【您是怎么来划分这个的呢?】

相同类就是指在这个草图里是一样的,将来做特征时生成实体功能是相同的,比如50根管,油管都是相同的,水管都是相同的,但是它们的草图都在一起,如何画草图时将它们区分开。我参考的老外图纸,它们就是用的不同颜色,我没找到这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相同类就是指在这个草图里是一样的,将来做特征时生成实体功能是相同的,比如50根管,油管都是相同的,水 ...

首先,不同结构的草图放在一起(无论是否有颜色区别),都是个馊主意。

其次,Inventor后期版本确实能改变草图的颜色,但是会有一些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不同结构的草图放在一起(无论是否有颜色区别),都是个馊主意。

谢谢您的精心回复,的确修改下特性就好。因为结构件太大太复杂,所以将类别相同的设计在一张草图中,便于整体设计修改。

网友A:
将类别相同的设计在一张草图中,便于整体设计修改?【您的意思是,不同的结构放在不同的草图中,就不容易修改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类别相同的设计在一张草图中,便于整体设计修改?【您的意思是,不同的结构放在不同的草图中,就不容易修 ...

对于我们的产品就是这种设计思路,而且是从老外那面借鉴过来的,至于对与错,针对我们的产品这样是方便的。而且不同的结构当然要放在不同的草图中,便于修改,不知道您怎么理解出不容易修改这样的意思。

网友A:
不同的结构当然要放在不同的草图中,便于修改?【这是合适的。但是这样您应当不会产生“同一张草图,里面的线条如何设置不同颜色”的需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的结构当然要放在不同的草图中,便于修改?【这是合适的。但是这样您应当不会产生“同一张草图,里面的 ...

刚才说的不全面。如果结构太多,设计树太长,不同的结构,但类别相同,放在同一张草图岂不是更清晰。不同颜色并不是说为了做特征,而是为了修改设计草图。假如一块钢板切除50个孔,孔的大小很相近,有8种规格,但分布很乱,孔之间有关联,针对这样的情况,设计在一张图上,一次切除不是很好吗,修改也方便,别人看的时候也能很快区分哪些是相同的孔。

网友B:
我一张钢板1000mmx450mm,上面有十几种孔300多个,要我放在一两个草图里去画?还不如拿机关枪突突算了。

后期修改方便???光是孔径和孔间距的那些参数堆里找出你想修改的参数,够花两三天时间了。

怕那个树太长?那个树就是设计顺序不是吗?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用?

我看楼主四楼的回复,楼主是不是拿着人家的工程图说事呢?

莫非,楼主不懂这些孔之间设计上的从属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才说的不全面。如果结构太多,设计树太长,不同的结构,但类别相同,放在同一张草图岂不是更清晰。不同 ...

您用Inventor还不到两个月,对Inventor尚未全面了解,对Inventor造型中的数据关联尚未了解。就这样贸然下结论,可见您后面吃苦头的日子还多着呢。您忙的是什么?
一个具体的问题:您说如果结构太多”,能否说明这个“太多”到底是多少个特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张钢板1000mmx450mm,上面有十几种孔300多个,要我放在一两个草图里去画?还不如拿机关枪突突算了。

 ...

你做的东西是一个结构中包括很多这样的钢板吗,没有很多钢板,当然一点点画好区分。而我画的东西,这张钢板只占了千分之一的结构,你说设计树不长吗。再者我不是说必须画在一张图中,您要觉得不方便在一张图,就分开罢了,没人让你必须整在一张图中。我是在学习老外的设计思路,人家的草图这样整的,必然有合理的地方,不明白所以问一下,我只想知道怎么弄得,没说让别人必须按照我的思路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用Inventor还不到两个月,对Inventor尚未全面了解,对Inventor造型中的数据关联尚未了解。就这样贸然下 ...

您这样说话就不爱听了,我虽然用了两个月,肯定掌握的不那么透彻,但是,我们也专业培训了很长时间,对我们的产品该怎样关联设计是很明确的,而且是与国外做的技术嫁接,您不能以点带面瞧不起新手。至于做的产品是国家保密性很高的东西,请谅解不便说。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做的东西是一个结构中包括很多这样的钢板吗,没有很多钢板,当然一点点画好区分。而我画的东西,这张钢 ...

我倒是和你的想法正好相反。

单个零件内需要设计出的内容越少,越可以忽略今后查阅的便利性,可以的话一张草图上全画出来算了,反正内容也不多。

单个零件内的内容越多,越更应该考虑好今后自己或他人查阅当初的设计过程并加以修改时的便利性,每张草图内的点和线,应该均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否则,光是满屏的参数和点线中找出你想找出的,当然要费劲了。

另外,需要画多少千张钢板和一个草图里该容纳哪些内容,没有任何关系的吧。

再另外,我设计的设备虽不是什么高大上的设备,经常会在一张半米方不到的小钢板上设计出几十个到100多个M3到M8,直径3.3到9.0的光孔,还得分是不是沉头孔,是不是盲孔,是不是锥度孔。。。

把他们的中心点、构造点线、参数全都放到一张草图内?那还能干活儿吗?

这两天就要完成的小设备,占地面积只有2m x 1.6m,高不到2m。这设备上,就有10几张带有50个以上各种孔位的异形钢板,孔位数少的,就不数了。

像主墙板,即使是一张大钢板,如果孔位等特征很多,以前的话,我会按各部位的功能分类,分块分零件模块化设计,到后期再拼装起来,更不用说草图级别了。现在,主要使用多实体机制,一个零件文件,几十个实体,几百个草图?

零件特征浏览器内的树,他就是你设计步骤的记录。某些特征可以用鼠标上下拉动。这说明,被跳过去的那些特征,与被移位的特征没有关系。拉到某处不让再拉了,说明那个特征和被移位的特征有设计的前后顺序关系。

而在复杂得要命的草图内,你是很难或者根本无法查阅他们的关系的。

一个草图内的内容过多引起的弊病,最简单的例子:一个草图内有50个参数如从d1321到d1458(现有参数的自动编号当然极有可能不是连续的了,否则这个草图极有可能就不是设计出来的,而只是抄的人家的图纸)。想从里面找出d1321参数,容易吗?

如果草图是尽量简单地分开画的,那就省劲多了。
参数表里,找出d1321参数,在上面搁置鼠标不到一秒钟,他就会告诉你这个参数是被哪个草图和参数用的。然后去那个草图内
在不到20个的参数中慢慢找出来。整个过程,不用三分钟吧。这还是我这么个45岁的近视眼不戴眼镜都能做的出来的事。

而自己画的草图呢?自己试试看,从中找出一个参数来,看看需要花多长时间?等待你的好消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这样说话就不爱听了,我虽然用了两个月,肯定掌握的不那么透彻,但是,我们也专业培训了很长时间,对我 ...

不爱听您就不听,但是我建议您记住我的话,因为后来您一定会醒悟。
正是:
不怕不知道,就怕不知道自己不知道。
不怕不知道,就怕不知道怎样才能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爱听您就不听,但是我建议您记住我的话,因为后来您一定会醒悟。
正是:
不怕不知道,就怕不知道自己 ...

给您一个建议,虽然您年长,在inventor领域是专家,给新手建议很感激您,但您不能妄下断言,觉得不服从你就是错的,您把这软件研究的很透彻,但您要知道,针对不同的产品设计理念是不同的,您不能让人都按您的思路来,您可以建议,但您没有权利命令,尤其还带有蔑视的言语,人家以后的状态都给定义了,不光对我,我看过好多帖子您都是这样回复的,说这样的话,真的有失身份。您的书我也看过,里面很多东西非常好,方面很广,但针对很多功能介绍的并不透彻,真正用于实践时,会发现很空洞,也就是说理论性很强,实践性不足。尤其您个人观点太多,很多与应用不相关,例如您说开发软件的在机械方面不专业,不知道对读者有什么意义,是让我们知道您懂的多,还是说这软件不好,我们别用了,您要知道,您这样的话,也在赚取读者金钱的。我知道了这论坛为什么这么冷清,软件使用少是一方面,很大原因是权威人士包容性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倒是和你的想法正好相反。

单个零件内需要设计出的内容越少,越可以忽略今后查阅的便利性,可以的话 ...

我们是从整体结构的草图开始设计的,一点点拆分一点点细化。而我说的这部分是接口,在整个结构里只占了一个功能,而且经常变动。我们是自顶向下,所以结构多,在做特征时,把这些结构都分开画,和其它结构都并列在一起,修改时的确不方便。而且您的产品面积小,容纳这些尺寸不方便,我们的100多平的面积,容纳的也就几十个,空间卓卓有余,找尺寸没有问题,所以也没有您说的繁杂问题。以前自己画时也一个个拆开整,但这也正是我们目前设计状态不足的地方,所以正在改进,学习人家的,从二维维向三维设计。。

网友C(2018-05-10):
我也需要分辨草图颜色。。。。我首先需要各种线的配合关系,不需要实体模型。有了这些关系,做实体配合才比较方便。修改的时候只需要修改草图就能修改装配关系。主要配合的是各种光路,实体模型太阻碍整体观察。现在草图多了,比较重要的几根线就想用不同的颜色显示,以区分其他辅助线。

网友(2018-06-12):
本不想继续,但觉得还是回一句吧,防止误会。
说到“例如您说开发软件的在机械方面不专业,不知道对读者有什么意义”?
我来解说:
软件的用户按说应当是懂专业的(虽然也有个别的),所以自然沿着自己的专业概念去使用软件。
但是许多时候这样做不行或者出错,这是个很常见的现象,也许是使用Inventor的主要障碍之一。
于是,介绍研发者不专业的实际表现与专业规则之间的不同,并指出怎样才能绕过这个坎,就成了我的书的特色内容。

zrongyi7 先生认为这是个不合适的做法。
我不能接受,并会继续保持这种介绍,以便使使用者能清醒,不至于上了软件的当。
当然,这个话题与“草图颜色”没有直接关系,也不是我主动提交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也需要分辨草图颜色。。。。我首先需要各种线的配合关系,不需要实体模型。有了这些关系,做实体配合才比 ...

我还是建议“按多个草图的名字”分列,而不是“按一个草图的颜色”分列。草图颜色可能造成的不便,我在书稿截图中已经说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还是建议“按多个草图的名字”分列,而不是“按一个草图的颜色”分列。草图颜色可能造成的不便,我在书 ...

根据实际设计案例,实际应用,万事没有绝对的,设计思路是广阔的,草图分类(便于参数化设计),颜色分类(便于自身审查方案),最终目的是要让设计者本身能达到快速修改,调取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根据实际设计案例,实际应用,万事没有绝对的,设计思路是广阔的,草图分类(便于参数化设计),颜色分类 ...

你没明白我说的意思,所以我只好再进一步解释。

草图的分类,本应用颜色是可以的,也有它的具体用途。问题是Inventor研发者写的相关功能很烂,造成未来选择的障碍。
这是限制用颜色分类使用最明显的问题。
另一个问题我较少提及,大家也都没有提到,这是限制用颜色分类的第二个问题:Inventor没有选择集的概念。

在AutoCAD中,这些相关的功能设计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很成熟了,大家用得也很舒服,这也许是一些用户想到用颜色分类的原因吧。
但是Inventor与AutoCAD不同,虽然实在AutoCAD之后许多年才开始的研发,但是在功能设计上明显低于AutoCAD,奈何?

所以...
这件事谈不上“绝对”与否。

最后,您理解为啥围棋高手经常“长考"甚至到了十几分钟才走下一步吗?

网友E:
看了好多帖子。个人觉得陈柏雄老师的回答根本一点作用没有。完全说些专业词语。不切实际。避重就轻,扯一些其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了好多帖子。个人觉得陈柏雄老师的回答根本一点作用没有。完全说些专业词语。不切实际。避重就轻,扯一些 ...

避重就轻?【这个草图颜色的简单讨论中,我避的“重”和就的“轻”具体是啥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是从整体结构的草图开始设计的,一点点拆分一点点细化。而我说的这部分是接口,在整个结构里只占了一 ...

草图尽量简单, 这是各个三维软件共同的规律,你非要逆天而行,下场是可悲的,你就耗着吧,你看最后结果是什么

网友F:
引用 楼主:
给您一个建议,虽然您年长,在inventor领域是专家,给新手建议很感激您,但您不能妄下断言,觉得不服从你 ...

陈老的意思还不够明确吗,研发者认为比尔等更懂机械,所以inventor研发人员绝对不会去听取尔等自以为是的什么狗屁意见,你苦苦等待,最后落个屁,所以尔等要么忍,要么受不了inventor就早做打算,但陈老不能直白地告诉你,因为他本身就是从autodesk中国公司出来的,自己又出版inventor的相关书籍,总不至于端了老东家的饭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了好多帖子。个人觉得陈柏雄老师的回答根本一点作用没有。完全说些专业词语。不切实际。避重就轻,扯一些 ...

从哪来的马甲,呵呵,不敢见光的鼠辈。

楼主:
引用 网友F:
陈老的意思还不够明确吗,研发者认为比尔等更懂机械,所以inventor研发人员绝对不会去听取尔等自以为是的 ...

从哪冒出来的,有病该治治去,两年前的帖子,翻出来瞎BB,别人是狗屁意见,你算什么东西,你有什么资格!陈老是你爹还是亲戚,这么拍马屁,令人恶心!你了解什么情况吗就BB,我们不是非要用这个软件,是因为国外公司用,人家就是这么用,我们迫不得已才用,而且现在早已针对我们二次开发出新办法,粗浅的你就不要瞎ZB了。你画个简单的那么用,我们画什么的你了解吗你就BB,真够肤浅的。你的陈老是autodesk中国公司出来的,我们合作的公司是美国autodesk出来的。你觉得他厉害,我不否认,但请你尊重别人的想法与意见,不是全世界要围着你转,都要赞同你的想法,服从你的决定,你算老几,又算什么东西,更何况一看就是一渣货,至少人品就不咋地。从你评论别的帖子就能看出来,喷这喷那,全世界就你对,一看就是那种自以为是,自我为中心的老顽固,先不说你的水平如何,就你这品行就有问题,涵养不够,连最基本的尊重别人想法都做不到,更别说其它的了。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加倍奉还,惯你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