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你的‘关键问题’,

楼主(2016-03-17):
常有人坐在俺这里谈所谓的‘关键问题’,有时还问俺,什么是关键问题?哈哈,

1,俺说,关键问题是你出去找一个活儿回来,把个合同先签了,先拿一部分银子回来,你的公司就活了,这就是你的关键问题,

2,怎么解决这些关键问题?就是你说的东西使人家信了,觉得你‘八九不离十’会玩,才能给你合同啊,你空口说会玩,凭什么信你,你说吧?

3,怎么人家就信了阿拉会玩啊?一个是你以前有‘业绩’,再一个就是你侃的‘天花乱坠’,当你既没有业绩,也侃不出‘满天星’出来,人家就笑了,说,你看这骗子,哈哈,

4,自己侃不出来,就得有伙计替你侃,都侃不出来,怎么办?那就没办法了,

5,你有业绩,侃的又天花乱坠,合同就有了,但回来得玩好了,玩不好,最终还是骗子,一次就没有下次了,

6,‘我怎么能保证一定玩好了?’俺说,这就是你的问题了,吃不准的东西,就得进口,这就是国情,因为人家现在给俺拿来看的各种‘断轴’,俺是没法看,俺觉得中国人玩出这样的典型东西来,俺都羞愧,只能‘掩面而去’,因为没法评价,张不开口,这就是今天的现实,大家都说‘没什么,以后慢慢就好了’,哈哈,

7,出口为什么下降了,一个是红毛需求小了,再就是,你有些东西‘没法用了’,简单吗,

8,怎么能玩好一个公司?要老板好,伙计好,客户好,你玩的还得好,好材料,好工艺,好这个,好那个,哪个不好了,就完蛋了,

9,老板平庸,其实不是问题,伙计平庸,也不是大问题,有一个好的,就好了,老板好,伙计一般,公司没毛病,你看苹果,微软,老板厉害,举世无双,伙计一般就可以,而你看有些米国公司,你从来不知道那公司老板是强人,但公司很厉害,这就是伙计厉害,但老板与伙计都平庸了,公司完蛋了,哈哈,

10,在中国,许多生意是‘意外获得的’,起码俺有60%的生意是‘天降的’,哈哈,你特意去找,没有,你也不知道哪个庙里有,庙门朝哪,你都不知道,你怎么去找,因为把那东西玩完了,俺才知道,原来中国还有这类生意,哈哈,有些是玩完了,俺都没看到现场,只是人家给俺几个照片,说,东西还不错,以后有机会还可以合作,

11,中国其实可以玩的东西太多了,你侃的面够宽,就有了生意,以前一个家伙坐俺这里,说,一个外资的项目特好,银子给的不少,可惜我那公司接不下来,

    俺问,在哪里?现在咱们去,我接下来以后,把加工的所以活儿都给你,哈哈,结果,就成了,大家都赚了银子, 哈哈,

你聊聊什么是你的‘关键问题’,到底是啥,

网友A:
我也不知道我们公司的关键问题是什么,走产品路线,都是低端通用产品,保证质量,出问题立马给你解决了,并且我们优化产品。但是我自己看公司这样发展不大。公司营业额一个亿好几年了,其中卖陶瓷材料的比卖机械密封产品的多。感觉一个公司到一定程度必须往高端走,就算不赚钱也得有。八爷现在怎么看泵及机械密封行业

网友(点评):
碳化硅,要玩好了,包括工艺,三氧化二铬在不锈钢基体上喷涂一定厚度再精加工,要玩好了,耐水解聚氨酯材料,要玩好了,各种弹性元件,包括特种弹簧,要玩过关,否则,未来生存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点评):
耐水解聚氨酯我没接触到,其他跟八爷说的一模一样!我们其实以碳化硅为主,碳化硅有配方,也在研发。喷涂都是拿到外面去做,有些会容易脱落。各种弹簧算的比较多,现在我在弄波形弹簧,发现里面其实很复杂,

网友(点评):
大侠是做旋转密封的吗?旋转碳化硅密封一般能用多久啊?

网友(点评):
一般至少一年,按API标准是三年,我们是按三年设计的。大多数失效原因都是选型不合理,不出问题的有的能用十年~

网友(点评):
碳化硅或者氮化硅轴套做不?买几个样品我试用下,验证下是否可以替代镀铬的钢材料

网友(点评):
机械密封我们用约翰克兰的,贵啊。10-20M/S的线速度,你可以保证3年不泄漏,那可以的

网友(点评):
轴套是核心产品,出口欧洲一家轴承公司为主,主要是止推轴承。精度能做到1um。轴套他们都愿意做的,我给你销售的办公室电话,你跟她们谈吧,图纸扔给他们。别提我~ 0574-83098020

网友(点评):
我也想了解更多的轴套当面的应用

网友:
大侠,下午好,请问橡胶和聚酯弹性体产品(分析超弹性体动静态应力应变,刚度分析,旋转磨损,总成NVH),这些您研究过吗?

网友(点评):
这个要针对性了,没法泛泛而谈,聚氨酯玩过,做密封圈的玩过,要论具体型号了,分析这些东西,你找意大利厂家说明,他们有,分析过程的书,国内有,但混炼过程这些数据是保密的,我用的数据我有,但无法细说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指点

网友(点评):
大侠,网上查知名的密封圈厂家没有意大利的啊,能提示下公司名字吗?

网友:
大侠,我最近除了读电机分析,还应该读些什么方面的东西呢?感觉要抓紧最近不太忙的时间念书了。能坐下念书的时间越来越少了

网友(点评):
先把电机读透,不能人家一问就含糊了,读好了电机,针对这个电机的控制,读好,多少面柜子,都是干什么的,怎么布置?比如变频的电机,什么电缆,能拉多少米,假如是伺服的,有些柜子在现场,防护怎么解决?

网友(点评):
大侠,你是说首先把读过的书要彻底的读明白,然后要去把技术手册上的东西也读懂,对吗?

网友(点评):
读过的书,自然要明白,比如轧机电机,有些是直流电机,有些是交流电机,虽然轧机的轧制工艺表是同一个,但对电机就不同了,直流电机,交流电机的功率落点是不同的,就是同样转速下,扭矩是完全不同的,

网友(点评):
你要给人家讲,速度-功率曲线,怎么匹配人家工艺过程,微张力怎么调解的?直流系统怎么配速比,交流怎么配速比,直流系统,用意大利安萨尔多的多少钱,用西门子的多少钱,交流多少钱,说的明明白白,才会有合同

网友(点评):
未来的中国社会,不会像我比你年轻的时代那样了,那时,也许你可以偷懒‘喘口气儿’,说‘明天如何’,你到30岁的时候,这种可能性完全没有了,因为你前后都站的红毛,你刚说个‘嗯!’,人家就说,下一位谁懂?

网友(点评):
红毛,以后最大的敌人了

网友(点评):
你35岁的时候,能过了他们,就有未来,我20岁的时候,清晰看到,我28岁,必须跟他们完全一样,才是我未来,你不越过他们,一辈子他们是横在你前面的一座山,老板说了,红毛才20000R,凭什么给你1万,你无话可答

网友B:
关键还是得有能拿得出手的东西

网友:
关键问题是,
我把主轴结构和维修可以侃的大家都服
但是,我动起手来,就发怵了

网友C:
8爷,最近面试了两家公司,一家是做齿轮箱,该厂是原南高齿技术副总和销售副总带领一帮人出来开的,提供的岗位是机械设计工程师;另一家是做电动工具,泉峰集团下的南京德朔,提供的是产品工程师。想请教8爷对这两个行业前景的一些看法,谢谢!

网友(点评):
南高齿那家更容易存活下来,因为未来,钢铁,煤矿都是要‘扩产’的,只要提高产量,就必然有新设备投入,

网友(点评):
现在关煤矿,钢铁下岗减产,未来怎么会扩产?未来应该是陆昊、秦宜智、李源潮的天下,他们都是学西方经济学的,怎么会扩产?

网友:
引用 网友C:
8爷,最近面试了两家公司,一家是做齿轮箱,该厂是原南高齿技术副总和销售副总带领一帮人出来开的,提供的岗 ...

为什么未来钢铁煤矿会扩产呢?

网友(点评):
阁下是生在国内吗?哈哈,或者你太年轻了,以后都会理解的,

网友(点评):
最后就是把煤炭钢铁价格做烂,用规模优势消灭国内外的同行。但是技术创新比规模优势很好,为什么不技术创新。规模优势最终干不过技术创新的。

网友(点评):
想想每次说控制房价,控制通胀的结果就理解8爷说的钢铁煤矿扩产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C:
8爷,最近面试了两家公司,一家是做齿轮箱,该厂是原南高齿技术副总和销售副总带领一帮人出来开的,提供的岗 ...

我会慎重考虑,谢谢8爷。对了之前看您写齿轮方面的文章提到,玩齿轮必须读通李特文一本书,是叫齿轮啮合原理么。

网友(点评):
实际上李特文有两本,其中第二本是在NASA任职期间写的,翻译者为国楷博士。

网友:
大侠,分析超弹体的书叫什么名字啊

网友(点评):
你先不必看这些,你现在没有任何的合成材料概念,你先买聚氨酯的书看,看懂了,找些国外论文再看,读大致配方,混合,特殊需求,耐磨,抗水解,一步一步看过来,自然就知道你再该读什么书了,现在你起码要读半年

网友(点评):
好的,谢谢大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会慎重考虑,谢谢8爷。对了之前看您写齿轮方面的文章提到,玩齿轮必须读通李特文一本书,是叫齿轮啮合原 ...

嗯,我查了他出了两版,第二版对第一版做了补充完善。

网友:
关键是跳槽有点多,念书有点少!未来,关键是机械,电气,液压,软件,英语都要懂,就像那些新手问软件学什么好,我说ug,catia proe soliworks catia我都很熟!

网友:
那些新常态下做产能的企业不去也罢,工程师们都有詹天佑在那个工业年代有的扎实基础、灵动大气和严谨,中国就有希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知道我们公司的关键问题是什么,走产品路线,都是低端通用产品,保证质量,出问题立马给你解决了,并 ...

大大,弹簧玩到什么程度算过关,材料我们都是买或进口,自己热处理和卷。

网友(点评):
你可能是要请教八爷吧。你说的是圆柱螺旋弹簧吧?还有锥形弹簧碟形弹簧和波形弹簧,波形弹簧最复杂了。你们自己卷也有好多要计算的吧

网友D:
一年期跳槽到了这家外企,做整套制动系统的。我目前接触到的就是制动钳这一块。
发现可以学习的东西太多了,图纸,标准,规范,太全面了。
前些日子欧洲总部派来40多岁的工程师过来培训, 人家讲螺纹剪断计算,上来就画原理图,幸亏详细读了山本晃的那本讲螺纹的书,发现其假设跟书上讲的是一样的,可见基础很重要。
之前详细看图纸,总结了一些问题问他,大概单独聊了两个小时吧,再多说就讲不出来了。
人家画草图,画曲线的那个水平,真感觉自己画的跟个渣一样。
我们这边最怕出现如螺栓断裂,弹簧松弛,锈蚀之类的问题,虽然出现很少,自己是没办法解决的,只能问总部那边吧。
现在一直在补充这方面的东西。
详细读了那本翻译过来的凝固原理,知道了一些概念,看不下去的地方看数学书了。
目前在看冶金学与工业材料概论英文影印版,有心得了再过来分享。
读抗疲劳设计的书,国外60年代的书,发现概率和随机过程没念好是读不下去的。
读了徐芝纶的那本减薄了的弹性力学,能够流畅的看下去,目前没有实际用过,上下册的那版就深多了,没有看。欧洲工程师过来也强调了,没有足够经验的情况下,要谨慎使用有限元计算结果。
也在读VDI2230.
就想着人家工程师培训,能多深聊几句咱也多学点,人家觉得俺还行,能多干些活。
制动系统这块以后越来越集中了,趋势明显。

网友:
样机零件回来,初步检验各种不合格,然后返工,一个星期估计没了,供应商各种理由,有风险的零件不愿做,各种忽悠,先是热处理,好,看书,发现自己也是二缺,然后又是表面处理扯皮,又是推脱,
买标准件,供应商型号意思不懂,还要问我们啥意思,

网友:
8爷,你对新能源汽车怎么看啊,纯电动与混合动力哪个有前途啊?我们公司现在转型做DCDC和电机的逆变器。

网友:
就是你说的东西使人家信了,觉得你‘八九不离十’会玩,才能给你合同啊,
能侃也是能力,只有让人信才行。而后将那个活整好,成个业绩,正反馈。下次银子还会找上门。
所以方案阶段得好好弄,别被整趴下……呵呵

网友(点评):
道理就是这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年期跳槽到了这家外企,做整套制动系统的。我目前接触到的就是制动钳这一块。
发现可以学习的东西太多了 ...

大侠,可否分享下冶金学与工业材料概括这本书

网友:
2266998  一个输油中继站,中等规模偏下的,400-450万欧,距离长了,上好几个,一大堆监控,信号系统,700万R,哈哈,钱哪里经得住花啊,卡特的大车,大的4000多万R一台,露天煤矿的一套德国轮斗7亿八,哈哈

几年前中海油收购了加拿大的NEXEN. 去年双层油管漏了一次油,停产清理。之后开工,停工检修时氢爆炸,当时一死一伤,过了一阵公司CEO宣布无限期停止运行。看来中海油的钱多、人才多也没解决问题。

网友(点评):
按部就班的人才多,自主独立想法的人才少吧

网友:
所谓的良性循环和恶性循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还是得有能拿得出手的东西

其实大家都差不多。你能保证比别人做的好在哪里?

网友:
        八爷好,现在在做储能系统,还是牢记八爷的话,项目就去做大的,锂电池的储能系统,现在的关键问题就是想推储能的全套系统,只有整套系统都熟悉了,才能全程把握,这个地方出问题了,可以用别的地方去补偿,而不是被这个地方卡死,目前只是提供电池模组,控制系统和机柜结构,但整套储能系统包含的太多了,想把并入电网前的系统和流程都做了,路还很长,一直在边工作,边学习,八爷有没有做过类似的项目,或者应该往哪方面去多学习?请指点下,能让少走些弯路。
        另外请教下八爷,假如是10000V/2000A的储能系统,锂电池的箱体的绝缘,以及电池的控制,充电,您会怎么处理?可以交流下。

网友(点评):
电池组,不可能很大容量,容量大了,控制起来很复杂,我都是用中等容量的系统,撑过一个短周期,再启动柴油系统供电,就比较稳定了,大型电池系统,要一个‘系统算法’,就是充电是分组的,之后再‘集合组系统’

网友(点评):
我做你说的大型电池组件,肯定要分好多组,每组有自己的检测系统,比如内阻,热量等等检测,哪组不行了,就‘甩掉’,再重新集组,就这么个过程,但具体实施,要看你甲方要求,要求复杂的,成本很昂贵的,

网友(点评):
八爷您说对了,确实是分了好多簇,就是您说的组,每簇都有专门的管理系统去检测电压,电流和温度,专门的充电机去充电,确实是撑过一段应急期就行了,但是单体锂电池的一致性目前是个普遍问题,

网友(点评):
甲方大客户,方案成熟耐用,其它好说。八爷做系统的时候,假如是装在集装箱里,装电池的箱体或者架子在绝缘方面可有什么好的方法?另外通风散热,保温,锂电池自动灭火等,有没有比较成熟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