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设计疑惑

楼主(2016-03-17):
各位大侠,小弟正在学习液压系统设计,这是其中的例题,但是其中的△V=7我是怎么也想不明白,还请知道的大侠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课件错了,你那是百度的啥精华版课件吧?错误挺多的。

网友:
课件错了害死人啊

网友:
还有啊!那个关于换向阀中位卸荷问题,课件上说大泵是通过顺序阀卸荷的,小泵是通过换向阀中位上回油管的单向阀卸荷的,这不对,实际上大小泵都是通过换向阀中位上回油管的单向阀卸荷。

补充内容 (2016-3-20 15:00):
打错了,中位是大小泵均是通过小泵的溢流阀卸荷的,工进时小泵的溢流阀常开使小泵成为恒压源。

网友:
我发现网上不同的课件其原理图还不太一样啊!应该是有的有错,如果楼主用的是湖北工业大学陈水胜老师主讲的课件的话,那么以以下表述为准:
中位停机与工进时,低压大流量泵通过顺序阀卸荷,差动快进与快退时,低压大流量泵不卸荷,顺序阀关闭。
中位停机时,高压小流量泵通过溢流阀卸荷,并产生换向阀的先导控制压力。工进时溢流阀常开,使高压小流量泵成为恒压源。差动快进与快退时,该溢流阀关闭。(此时大小泵输出压力相同)
不好意思,没有仔细看个个版本课件的不同,也没有对原理图详尽分析就匆忙的多次回复,让楼主困扰了。如此轻率不应该是一个技术人员该有的态度,再次向楼主道歉。

网友(点评):
大侠客气了,看来以后网上的材料还得多看几个版本的,课件中有许多疑惑,我还以为我自己没有弄明白,谢谢!

网友(点评):
楼主可以在主贴补充一下4楼回复错误,正确回复在5楼,以免误导后来者。没有认真校对就随意回复,于心有愧,向楼主诚恳道歉,真是对不起了。